飞不高啊

楼主(2005-01-20):
450X,今天终于飞了,齿轮15T,木桨 ,齿轮间隙调好,皮带调好,幻影1950电池充满,只能飞1米高,油门推到60%,就掉高度,请指点

网友:
桨距曲线没调整好
桨距太高了
从新调整降距和油门曲线
一般是-2、+6、+11

网友:
haidong305  在 2005-1-20 17:06 发表:

450X,今天终于飞了,齿轮15T,木桨 ,齿轮间隙调好,皮带调好,幻影1950电池充满,只能飞1米高,油门推到60%,就掉高度,请指点

螺距太大了,建議將最上面的螺距連桿各放鬆一圈就可以了

楼主:
从图(第10页)上看是连杆D吗??

网友:
haidong305  在 2005-1-20 17:42 发表:

从图(第10页)上看是连杆D吗??

最上面最短,拉主旋翼的那兩支連桿

[ Last edited by 藍色機械鳥 on 2005-1-20 at 17:52 ]

楼主:
那是A啦,明白,谢谢!!!!!

网友:
haidong305  在 2005-1-20 17:52 发表:

那是A啦,明白,谢谢!!!!!

不用客氣啦!情況如何別忘了跟大家分享喔!

楼主:
有双桨了,慢慢调吧,

网友:
haidong305  在 2005-1-20 18:09 发表:

有双桨了,慢慢调吧,

提供給您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