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的个人制作方法!

楼主(2005-01-20):
1. 用Protel,orcad,coreldraw, word以及所有制图软件, 甚至可以用windows的“画图”制作好印制电路板图形。

   2. 用激光打印机打印在热转印纸上。

   3. 用细砂纸擦干净敷铜板,磨平四周,将打印好的热转印纸覆盖在敷铜板上,送入照片过塑机( 调到180.5~200℃)来回压几次,使融化的墨粉完全吸附在敷铜板上。(有朋友认为用电熨斗熨烫,多实验几次,也能成功。我认为只要敷铜板足够平整,这个办法是可行的)

   4. 敷铜板冷却后揭去热转印纸,放到双氧水+盐酸+水(2:1:2)混合液或FeCl3溶液中腐蚀后即可形成做工精细的印刷电路板. 本人更喜欢用前一种腐蚀液,腐蚀过程快捷,腐蚀液清澈透明,容易观察电路板被腐蚀的程度。

网友:
热转印纸那有卖呀

网友:
对啊,我也找不到,热转印纸

网友:
用不干胶纸!!绝对好用

网友:
确切地说是用不干胶纸除去不干胶纸后剩下的那张黄色的一面十分光滑的纸

网友:
在转印纸上激光打印时要注意,要在打印机入纸口一侧转印纸上留下一条长2~5cm的不干胶不要撕去,
这样有利于进纸。这是我用不干胶纸打印pcb的教训,不然,打印机很容易夹纸。

另,A4大小的不干胶纸文具市场有卖,25元一包100张,零卖3毛一张。

网友:
也可采用感光电路板,价格比热转印的贵,但效果要好,我以前用过金电子的感光电路板。想DIY PCB可以用google或中文雅虎、一搜等搜索引擎搜一下,能搜出一堆。

网友:
我也用不干胶的衬纸来热转印,用过塑机来转印,温度要调高一些。

网友:
又想起了十几年前自己制作电路板的情景:覆铜板和三氯化铁是邮购来的,然后找来漆在板上描线路,然后放入三氯化铁溶液中腐蚀,最后再磨去漆皮,用针打孔......

网友:
热转印纸好贵的,不划算,还是不干胶好。

网友:
krzj  在 2005-1-21 23:24 发表:

又想起了十几年前自己制作电路板的情景:覆铜板和三氯化铁是邮购来的,然后找来漆在板上描线路,然后放入三氯化铁溶液中腐蚀,最后再磨去漆皮,用针打孔......

我是用透明胶帖上,然后烤,再刻,撕掉后泡FeCl3

网友:
热转印,新阳光单片机开发中心有。
请问重氮感光胶要多大功率的紫外线灯。我用9个紫外线二极管照了1小时都没什么变化!

网友:
楼上你的方法肯定不行,功率太小了。我以前用金电子的感光板时误用了EPROM擦除器,结果有的地方曝光过度,有的地方曝光不足,原因吗,应该是照射不均。我问过几种紫外线灯,医用的功率好像大了,制版用功率似乎正好,特种灯泡商店有售。

网友: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无████████████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
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无███████支持
支种С种С种С吱?███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蕤?███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
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

网友:
http://www.zz-dm.com/
这有热转印纸,我一直在这里买

网友(2005-03-27):
买硫酸纸吧,转印、暴光两种方法都可以用它

网友:
diymax  在 2005-1-26 03:22 AM 发表: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

这个水灌的就没水平了。呵呵!
我做PCB也用感光板,就是贵了点!现在一般是铪实验板,或者直接找厂家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