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师请教你一个问题,关于调速器的控制

楼主(2005-01-20):
一般是用发射机控制接收机,接收机控制调速器
如果不通过接收机和发射机,直接通过电位器控制调速器不知道可不可以?
具体该怎样接线?
恳请刘老师指教!

网友:
我不大懂电!但是,这是不可以的。控制信号不一样!

网友:
不知用在什么地方?

直接从电调接线,恐怕不行哦,一般电调都是用单片机的,它只认舵机驱动信号(20ms一侦,脉宽1ms左右),信号处理过程都在内部完成,然后经I/O口输出直接驱动FET......

建议直接用555做个舵机信号模拟器,555的3脚输出接到电调输入端就可以了。这样改变555的RC时间常数(调整电位器R),就能实现你的要求......

或者直接用555接成(几百-几千K)的振荡器,输出直接驱动FET,这样连电调都不用,更为简单,调动电位器,即可改变输出脉冲的占空比,效果和电调的输出一样......

最好详细说说你的要求和应用场合,才好下结论......

lxd1954

楼主:
我的应用不复杂:就是模拟一个舵机信号,让它控制调速器。该舵机信号用电位器进行调节。
刘老师上面讲述的内容对我的帮助很大!谢谢指教!
还有一奢望,想请刘老师在百忙中帮我做一个这种“电位器”,我愿意付费。我对电不是很懂,所以具体的细节无法把握,恳请刘老师帮我这个忙。:~(

网友:
vidct  在 2005-1-24 21:27 发表:

我的应用不复杂:就是模拟一个舵机信号,让它控制调速器。该舵机信号用电位器进行调节。
刘老师上面讲述的内容对我的帮助很大!谢谢指教!
还有一奢望,想请刘老师在百忙中帮我做一个这种“电位器”,我愿意付费 ...

这一段太忙啦,不过这件事我记住了,有时间就帮你搞一个这玩意儿,都是模友,做着玩的,不用钱,一谈钱意义就变啦!哈哈!......

为了增加点“压力”,可经常“催催我”,提提醒,免得我忘了......

搞好后我给你发消息......

对了,还要确认一下:你要控制的调速器是单向电调还是电直用的带混控的电调?或是车用的双向电调?相对讲只控制单向电调弄起来容易......

网友:
还要再问一下:
你希望电调在全关和全开时电位器转动多大角度?
一般电位器动作范围约270度左右,使用直滑式电位器可否?

楼主:
用来控制单向电调,电位器旋转角度不限,最好用旋转式的。左打满时全关,右打满时全开。
谢谢刘老师的帮助!辛苦您了!

网友:
你希望的那种“电位器”已经搞成啦!

由于只做了一个,干脆用“万能板”搭电路(没画PCB),个头和华迈的30A电调差不多,外面用热缩套封起来......

哈哈,这玩意儿有两个用途哦!

1、接好单向电调后,转动电位器可控制电机的转速,左打满全关,右打满全开,完全符合你的要求......

2、特意留了一个5V插针,接上5V电池(或5V稳压电源),此时不接电调,在其插座处接入舵机,于是,这个玩意儿就成了一个舵机检测器,转动电位器,舵机(正常时)会随之动作......

见到此帖后,请告知详细地址、邮编、姓名、联系电话等信息(快递公司要求一定要填收货人联系电话),以便尽快寄给你......

如个人信息不便于公开,可给我发短消息或邮件(lxd1954@sina.com

楼主:
刘老师你好!太感谢你了!请收短信!

楼主:
已经收了,谢谢刘老师!

网友:
刘老师真是我们的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