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马达将两个电源换过来接是不是会反转啊

楼主(2005-01-20):
如题

网友:
肯定会反转啦

楼主:
谢谢,不过反过来的推力是不是一样大,我想作反推力的KT机,耐摔,呵呵没钱,想买EPS350C,以后还可以作3D KT,如果不坏的话,不知道耐不耐用,难道非要用无刷的么

网友:
呵呵,当然一样了

网友:
不要忘了把桨也反过来啊!

网友:
danlli  在 2005-1-20 09:46 PM 发表:

不要忘了把桨也反过来啊!

没错,不然..........

网友:
实际是不一样的
因为电刷也有方向性
反向转动效率会降低
特别是高速电机电刷损失会很大

楼主:
初飞菜鸟  在 2005-1-21 08:54 发表:

实际是不一样的
因为电刷也有方向性
反向转动效率会降低
特别是高速电机电刷损失会很大

是呀,我就是这样考虑的,因为好象关系到什么马达进角之类的吧?

网友:
502  在 2005-1-21 01:06 PM 发表:

是呀,我就是这样考虑的,因为好象关系到什么马达进角之类的吧?

马达进角是另外的问题
一半电机厂出来的电机都没调过进角
考虑到寿命问题一般也不去调
只有3D机才调的

一般的电机都是逆时针电刷,顺时针的尾盖不一样

网友:
不过
如果负载不大,反转不会有太大问题

网友:
电机反转,推力效率和大小是不同的.我把拉力的华迈N400-4863马达,电机反转,螺旋桨倒置, 推力不如拉力大(测试的结果),差100克左右.

网友:
wzh  在 2005-1-21 14:10 发表:

电机反转,推力效率和大小是不同的.我把拉力的华迈N400-4863马达,电机反转,螺旋桨倒置, 推力不如拉力大(测试的结果),差100克左右.

你换同螺距的反浆试试~~:em15

[ Last edited by moto on 2005-1-21 at 15:10 ]

网友:
我用云舞者的电调反转以后,高速就咳嗽然后熄火了。正转挺好的,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