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

楼主(2005-01-20):
亚拓原装
电池
大家的能用多久?我的大概飞了25-30次就好象不行了!只能运转三分钟就不能离地了!好象要"寿终正寝"了!锂电的寿命那么短吗?我设定的是中进角,中放电,应该没什么错啊!用镍氢电池会不会好点?

网友A:
你的充电器不好!
停悬电流最好小于10A

楼主:
停旋电流怎么控制呢?

网友B:
Hyun
在 2005-1-20 22:40 发表:
停旋电流怎么控制呢?
Hyun大大早上好
T-REX 450以目前最佳的停懸電流是6~7A,將您的進角設置在低進角應可改善,如電流還是偏高,可能得檢查是否某部位過緊造成干涉或螺距過大,以致電流過高
以上提供給您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