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火鸟的问题,请大家赐教!

楼主(2005-01-20):
火鸟400和火鸟403有什么区别?那个好飞点?

网友A:
胶已人我来回答你,403有V型混控有升降舵功能,400没有升降舵只有方式舵。

网友B:
加100来元还是买403好...
我会在有时间我把火鸟飞机爱出的问题..我都会在这上面把维修要点说给大家

楼主:
明白了,403是3通的,400是2通的?

网友C:
403更加稳定点

网友D:
各位高手,请问火鸟400/403和老外的firebird XL/Challenger是同一款飞机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