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NET-E124发射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5-01-20):
近日得到一个旧的JR NET-E124四通
遥控器
(AM27M),想配接收机,画出了电路图后看不明白,这种调制方式什么调制制式?可以配FM接收机吧?

网友A:
不行,没想到高放部分也有稳压

楼主:
Sorry,高放部分好象没有经过稳压,图是下午才画的,还没有时间校对,我再检查一下。
另:有一篇文章好象提到了AM发射机可以用FM接收机的(键控调制方式下)。

网友B:
哥们儿,电阻值、电感值给表上呗。C1973集电极的电感(与电阻并联的那个)是不得和vcc 连接啊,C1973的封装可TO220地啊,C945功率才多大呀,不爆掉才怪呢。

楼主:
电感值不清楚,线绕的。电阻值是根据不同型号的晶体管设计的,意义不大,也就省心一点拉。

网友C:
控制信号从上2的c945输入吗?

楼主:
是的,今天从那儿接了根线,加装了模拟器借口,玩FMS一路绿灯。呵呵!
这种调制方式FM接收应该可以吧?只是不知到哪里有27M的飞机用FM接收机?原配的AM接收机带外壳有45克中,不要外壳也有28克重!哪位前辈帮俺想想办法?!穷着哪!

网友D:
不行这是调幅的不是调频的

网友E(2007-10-29):
按信号顺序,右边的C945是信号反向加缓冲放大,左边的c945与左数第二个1959为调幅调制级,最左边的是27M本振,右上角接电源的管子的确是稳压用的,为的是保证本振和调制部分的电压与频率稳定,最后一个管子1973是高放管,功率放大用的,945可以用9014代替,1959可以用9018 和8050代替,1973 可以用c2314代替,电阻参数需微调,稳压电路最好直接用78l09之类的小封装三端稳压代替。电感参数t1 t2 l1 l2 l3是关键

网友E:
天啊,我顶起来来个万年老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