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鸡,原本15级油,想改成无刷的来飞,大伙给点意见,感 ...
我的新鸡,原本15级油,想改成无刷的来飞,大伙给点意见,感谢!

楼主(2005-01-21):
准备用ELE1000的无刷,不知道怎样?

网友A:
飞机有多重啊

楼主:
翼展97cm,机长80cm,现在空机的重量在400-500克(没有称,估的),全配下来应该不会超过800克吧

网友A:
有点重了吧,动力是个问题,也不好搭配合适的电池

网友B:
油机好好的何必去改电的~~CAP-232动力不足飞的不刺激

网友C:
给你泼盆凉水,空几400克装好最少600克,如果电池容量再大点,还要增加重量,还有选动力你不能以最大拉力来配,考虑到压降,最大动力打6-7折比较合适,你用1000型肯定不行,1600-2000MAH的电池这是起码的配备,重量150克左右,电机加减速60多克,加舵机重量肯定在600以上了,我用1000型配1000MAH锂电拉我的350G的小旋风在动力后期也是力量不大够,所以你要买就买那个拉力1200G的,而且电池一定要换大容量电池,电池容量小最多飞7-8分钟,另外,这机机速度慢时极易失速,望三思而行,另外按目前经济型的标准运动机如果你能把飞机总重控制在500克左右含1600-2000MAH的锂聚,休闲机随便飞飞总重600克用1000型无刷也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感谢啊!我只是看那个电机有近1KG的拉力了,其它的还没有仔细考虑

网友C:
我在上海也飞电动,现在回家了天太冷电池放不出电啊,有空交流一下,我在虹口上外

楼主:
我住在莘庄,我的QQ2339378,你可以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