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身边的材料做起落架?

楼主(2005-01-21):
总觉得这东西要做好有点难度。

要是作不好,到时候非拿大顶不可。

网友:
我做过前三点式练习机21级,40级的前起落架,很好用!
方法是:
1)用粗铁丝(铅丝)21级用直径3.2毫米,40级用4.0毫米,照原起落架形状尺寸加工做好。
2)放在炉火里烧得通红。
3)迅速投入冰冷的水中。
4)捞出。
5)晾干。
6)装机。
7)试飞。

楼主:
炉火?如果是一体式的主起落架的话,就没地方放了,煤炉里面放不下。

自行车辐条就是不太好弯,容易折断。

普通500克左右的机子可以直接用细一点的钢丝吧?

[ Last edited by 傻乎乎的猫 on 2005-1-21 at 12:15 ]

楼主:
机轮是怎么固定的?以前做的时候总觉得轮子很容易歪了或者滑动。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1-21 12:12 PM 发表:

炉火?如果是一体式的主起落架的话,就没地方放了,煤炉里面放不下。

自行车辐条就是不太好弯,容易折断。

普通500克左右的机子可以直接用细一点的钢丝吧?

[ Last edited by 傻乎乎的猫 on 2005-1-21 at  ...

好办!
   这叫淬火(俗话“沾火”),可因地制宜,炉火,煤气灶,都行!如加工的部件较大可以用下面的办法。
    着来锯末一堆,放在空地上把要烧的件埋在锯末堆的中心,点燃锯末,火堆边放两大桶凉水(兼防火用),烟火过后待锯末堆变成通红的炭火时,迅速将起落架拣出投入凉水中.......。
     防火!!!防火!!!风天不要玩!!!

网友:
自行车辅条不好弯,容易折断?你试过吗?要是真的那你真是买到好车条了!现在的自行车辅条比面条儿硬不了多少!不过太细了可能小电动,和后三点式的后起落架能用。
   起落架的粗细要和机轮的孔相配,轮两侧可用轮档。

楼主:
zongqing52  在 2005-1-24 10:48 发表:

好办!
   这叫淬火(俗话“沾火”),可因地制宜,炉火,煤气灶,都行!如加工的部件较大可以用下面的办法。
    着来锯末一堆,放在空地上把要烧的件埋在锯末堆的中心,点燃锯末,火堆边放两大桶凉水(兼防火 ...

好好

冬天正好玩篝火

楼主:
zongqing52  在 2005-1-24 10:59 发表:

自行车辅条不好弯,容易折断?你试过吗?要是真的那你真是买到好车条了!现在的自行车辅条比面条儿硬不了多少!不过太细了可能小电动,和后三点式的后起落架能用。
   起落架的粗细要和机轮的孔相配,轮两侧可用 ...

我十几年前的印象

昨晚还在地下室找到两条呢,已经去了头的,是当年留下的,居然没有锈,估计有地方派用场了。

网友:
车辐条、炭纤杆、随便什么园的东西,呵呵

网友:
旧沙发或弹簧床垫里的弹簧。先退火,再湛火。

原则是琴钢丝最好,弹簧钢次之。这是退而求其次了。

网友(2005-02-24):
幸好不是记忆金属
要不然
这架飞机的身价就更高了
没人买喽

网友:
jinsong  在 2005-2-17 12:16 发表:

旧沙发或弹簧床垫里的弹簧。先退火,再湛火。

原则是琴钢丝最好,弹簧钢次之。这是退而求其次了。

钢琴俺家倒是有两架,可老妈和老婆都不让拆,只让拆雨伞。

网友:
50dollar  在 2005-2-25 12:26 AM 发表:

钢琴俺家倒是有两架,可老妈和老婆都不让拆,只让拆雨伞。

这个名字起得是很容易让人误解。琴钢丝不是钢琴弦。钢琴弦比较细,上面还缠有铜丝。
琴钢丝是一种特殊的高碳工具钢。它具有较高的抗拉强度(一般为2500~3500N/mm2)、适宜的弹性模量(180000~200000N/mm2),良好的耐疲劳性、韧性(一般要求弯曲8~20次,扭转20~30次)和耐蚀性。工业标准见GB4358(一般的弹簧钢丝标准为GB4357)。这种钢一般用来制作琴弦(钢琴弦确实是琴钢丝制作的)、高性能的弹簧等。

相当一部分航模商店有这种钢丝卖。
也有琴钢丝的盘条卖。不过大概够我们用一百辈子的了。

网友:
我让厂里的师傅给做个冲模用4mm的钢丝在冲床上冲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