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的易损件有那些?

楼主(2005-01-21):
准备年终发奖金的时候搞一架,想顺便搞些易损件储备。
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
暂时只坏过横轴,尾浆夹~还有脚架,不过AB胶胶好了
还备了大齿,主轴,尾浆,主浆,尾管.....
买个户外急救包比较多易损件

网友:
我的脚架断过,用502粘了好几次
尾管扭了一下,也换了
主浆SF摇臂也断个一个
十字盘脱落过两次,都重新塞进去用了,想换个金属的
应该备个户外急救包

楼主:
谢谢了
看来主浆、尾浆、尾管是一定要准备了

网友:
SF臂是最脆弱的

网友:
喂! tigerbj, 你是不是卖给我那个GY401的北京朋友。我是en...

网友:
副距摇臂、和脚架
我用的一共换过两次了!

网友:
主浆最需要:)

网友:
尾管会被刷扁,但材质很软,非常好修复。用一根稍细点的钢筋插进去就能修复。主浆可以备一两副,特别是木浆。尾旋翼夹上的球头也很容易坏,买来改成金属的球头或多备几个吧!那个什么SF臂的确很脆弱。脚架也很不结实!总体说,亚拓做工很精密,飞的感觉也非常好。但设计上有不足就是是上面说到的地方。这些不足,我全都遇上了!也到亚拓论坛上发过贴,想给生产厂家一点建议,好不断改进不足,但那里的版主好象说是我不懂,让我别乱说而引起不必要的讨论!希望我说这些不要再引起他人的不满!我的确是实话实说!没有什么恶意!

网友:
test422  在 2005-1-21 12:09 PM 发表:

SF臂是最脆弱的

对就是SF臂是最脆弱,我以断了3只SF臂和1对大桨夹。SF臂我以用502粘接,能否用还没有试。

网友:
wuqu  在 2005-1-27 14:13 发表:

对就是SF臂是最脆弱,我以断了3只SF臂和1对大桨夹。SF臂我以用502粘接,能否用还没有试。

建議不要粘接後再使用,以免造成二次損壞及危險

网友:
leeong  在 2005-1-31 12:29 发表:

版主你好请问什么时候出金属的SF臂 啊  一定会大受欢迎 谢谢!!

所有金属旋臂樣品已將出盧測試,近期應可上市!

[ Last edited by 藍色機械鳥 on 2005-1-31 at 14: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