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电热锯,感觉电热丝不容易拉直啊

楼主(2005-01-21):
切出波浪型的东西来总不好吧~~

网友:
在一端加个弹簧.

楼主:
不是啊

电炉丝原来是弹簧状的嘛,拉开来好像也不是很直。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1-21 10:12 AM 发表:

不是啊

电炉丝原来是弹簧状的嘛,拉开来好像也不是很直。

干吗要买电炉丝,直接买电热丝啊 ,,,找卖封塑机的地方买

网友:
用电吉他线啊。比较粗的那种

楼主:
吉他线?电流会不会很大?电阻率不高啊。

吉他线能用的话胡琴的也可以了?

对变压器的要求和电热丝相比是不是有所不同?

楼主:
pinguo  在 2005-1-21 10:19 发表:

干吗要买电炉丝,直接买电热丝啊 ,,,找卖封塑机的地方买

我去找找吧

本地没有见过

网友:
用细点的,0。3左右的,一绷就直。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
可以用康铜丝。电炉丝通电后一拉就直,很简单。

网友:
绕线电阻也行

楼主:
sy6831  在 2005-1-21 13:01 发表:

可以用康铜丝。电炉丝通电后一拉就直,很简单。

这个我倒没有想过

不过温度似乎不太好控制?

另外可调变压器啥地方能弄到?

网友:
机电市场 大把

网友:
把电炉丝放在火里烧红后用力一绷就OK了.

楼主:
cfandd  在 2005-1-21 14:24 发表:

把电炉丝放在火里烧红后用力一绷就OK了.

这个动作要12分小心,不然可就毁容了……

网友:
电路丝烧红之后就变软了,可以拉直,不过最好还是用电热丝,电子市场都有卖啊。

网友:
用支螺丝刀把它中间串住,一拉就行了,再加电,绝对直过负离子!!!

网友(2005-10-13):
在铁管上,一手拉一头,来回摩擦,就搞定.

网友A:
看来楼主没亲自做过

电路丝通电以后一拉就直了-----怎么拉自己想办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没亲自做过

电路丝通电以后一拉就直了-----怎么拉自己想办法吧

同意,电炉丝通电(220V,注意安全)后像面条,傻猫你要留下足够的拉伸空间哦。

网友B:
17楼是对的。拉开要点技巧,拉出来通常是大圈,再弄直就比较容易了。
加热烧红之类电炉丝就退火变软了,是馊主意。

网友C:
去买个200W的外热电烙铁芯,可以拆出来不少,俺就是用这个的。

网友D(2005-12-08):
还有更好的 到卖缝纫机配件的地方 买熨刀芯 2元一个 中间就是电热线 很细 好用

网友E:
带电拉直吗?加倍小心啊!!还是直接买直的吧!!!

网友F:
实在不行用铂丝吧
用铂丝最好,抗氧化能力一流,可耐1500度以上,主要是能保值(关键时候可以送给女朋友当礼物。

网友G:
我直接用的线操纵的钢丝绳!很好,而且可以绷的很紧!
也可以用镍铬丝,就是电热丝,买电热材料的都有,要用粗点的,不然一绷紧就断!

网友H:
电流大点,烧红就直了

网友I:
我是用的自藕是变压器.把电压稍微调高电炉丝就发红自己就直了.(当然在我的热割锯一边有一个绷紧拉簧的)

网友J:
我曾试过用可调电阻的电阻丝!

网友J:
我除了利用可调电阻的电阻丝来切割,我还结合小变压器自制低电压的小电烙铁,效果不错!具体方法就不用介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