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整双桨?

楼主(2005-01-21):
看帖除了说质量要相同以外,如果还有双桨该怎么调整?什么地方的毛病?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light=%CB%AB%BD%AC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light=%CB%AB%BD%AC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light=%CB%AB%BD%AC

楼主:
谢谢.看过了.不愧是挂星的,真有几套.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是把平衡杆换成自行车钢丝,发现双桨就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