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的起飞

楼主(2005-01-21):
大家认为入门者因手投起飞还是滑跑起飞 谢

网友A:
我们飞这类模型都是手投起飞。

网友B:
我飞电机基本上是手掷起飞,我们这里无条件滑跑。

网友C:
手起要方便得多!象我那里找跑道哦?

网友D:
手投起飞

网友E:
手投,简单。

网友F:
新手要注意投掷的手法吧,要是像投纸飞机那样就完了

网友:
这么简单么,说说详细的动作和要领啊

网友G:
我告诉你啊
第一:……
第二:……
……
懂了么?

网友F:
我记得是要把飞机水平或者略向上平稳推出,推出速度基本上以预计飞机飞行的速度为准,不知道对不对?
动力强劲的角度可以稍大吧,我看见飞油动自由飞的,出手后飞机以很陡的角度往上爬升的。

网友H:
手掷起最简单呀

网友C:
不要向上哟!把油门开到最大右手把飞机水平投出!保持机体平衡稍微打上舵(不要猛打)爬升起来再转弯!

网友I:
首先是要保证有足够的电力,电机一般都是手投,投出去时一定要打满油门(动力最大),与自己平视的15度角投出,投出后,机子一般都会直飞一段,,这时,沉住气,,稍打上驼,让机子爬起来就可以在上空操作了.新手一般心理没底,,飞出去后有点不知所措..所以..有条件的,,地飞比较稳妥些..我就在草地上起过步,,动力很强,,飞机在地上跑起来后,,也是稍打上驼,,慢慢地就可以离地了..

网友J:
油门全开,水平投出,也可以向上有点角度,马上带升降舵。我飞了十次左右,都是手投,比较方便。

网友K:
翼龙投掷起飞要注意的几点:
1:电池的动力要充足,起飞前把马达开到最大,感觉手上的飞机有很大的推力就可以了
2:顶风起飞;
3:出手的瞬间要保证左右平衡和前后平衡,可以手持飞机先做预备练习.
4:如果自己的臂力小,可以助跑几步
5:起飞前先向下做无动力滑翔投掷,检查飞机的重心位置和尾翼平衡位置是否合适,如果飞机是平稳滑翔降落就可以了,没有明显的左右转向,或者仰头,或者栽头.
6:找一个平坦空地(10米左右),开动力滑跑,检查飞机的推力是否基本与机身中轴线上,如果有明显的左转或者右转,说明马达和螺旋桨的安装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