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自己配的油中出现絮状物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5-01-21):
自己配的油中出现絮状物是怎么回事?

网友:
应该是属于蓖麻油的沉淀物吧,你的油兑好后过滤了吗?

网友:
可能是没有完全混合,我以前的油也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
xlmx  在 2005-1-21 11:02 AM 发表:

自己配的油中出现絮状物是怎么回事?

兑好的油要充分的搅匀,然后要沉淀几天,再取上部清彻的用,想办法去除下面的沉淀物。

网友:
蓖麻油沉淀物

楼主:
滤过后放置几天还会出现絮装物。

网友(2005-04-01):
不会吧,一般过滤后没有问题的啊。纯度问题,还是你选蓖麻油时没选好,沉淀太大的不能用:)

网友:
过滤时用哪种过滤纸??

网友:
都有的.蓖麻油是植物油脂.是有絮状纤维等所谓杂质的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吗.

网友:
xlmx  在 2005-1-25 10:17 PM 发表:

滤过后放置几天还会出现絮装物。

今天我又调配了40升素油,搅拌匀后沉淀几天取上部清澈的装可乐瓶,放一段时间还会有少量沉淀物,我认为是篦麻油内含少量植物蛋白造成的,我就那样用了,没发现什麽妨碍!

网友:
老大,分给我20升行吗?或者带我去弄100升

网友:
行到是行,就是你会嫌麻烦的,又脏,得了!你还是烧成品油吧!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4-28 11:10 PM 发表:

老大,分给我20升行吗?或者带我去弄100升

我自己配油只是为了省钱!并不是自己配的油好用!缺点很多,麻烦,有毒,脏,特别是要瞒着邻居!危险!怕着火啊!!!
谁要能化验出名牌成品油的各种成分就太好了!

[ Last edited by zongqing52 on 2005-4-29 at 11:30 ]

网友:
我要你的。。。你的便宜,我今天又买了2桶,用完了就找你要~不给就哭~坐马路边上~

网友(2005-06-09):
我自己配油只是为了省钱!并不是自己配的油好用!缺点很多,麻烦,有毒,脏,特别是要瞒着邻居!危险!怕着火啊!!!
谁要能化验出名牌成品油的各种成分就太好了!

[ Last edited by zongqing52 on 2005-4-29  ...

化验应该不难
可是谁要公布是铁定要吃官司的

网友:
用滤纸滤一下啊

网友(2005-07-18):
我也有这种情况,滤纸滤很慢的,1升要几小时,成品油蓖麻油加得少

网友:
我公布一个好用的方子,甲醇,蓖麻油,硝基甲烷比例为7:2:1,全部用化学试剂店里500ML装的那种
.纯度很高,也不用过滤,效果很好.就是调好后怠速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