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船用540电动机转速在多少为宜

楼主(2005-01-21):
问船用540电动机转速在多少为宜

网友:
4W5~

网友:
比无刷还要高我就喜欢,但在高速下..不要10秒发热..
和平常的电机一样
那我希望它是10W转以上..

网友:
4W5,那么高,太恐怖了吧?我认为一般在15K到18K就足够了。关键是在这个转速下是否能够保证有足够的扭矩来带动螺旋桨。否则因为扭矩不够,不但实际的转速达不到,而且还会因为过载造成电机电流大幅度上升,电机温度上升,效率下降。这样不但容易烧电机,连带着连电调和电池都会遭殃。

对于540的电机,圈数一般应该在19-27T,而且还应该是扭力型才适合船用。

网友:
天才

啊还是去买竟速船用电机把..200来元一个..540和550的..包你跑爽...

网友:
翼手龙90  在 2005-1-21 03:49 PM 发表:

天才

啊还是去买竟速船用电机把..200来元一个..540和550的..包你跑爽...

我不支持你这种说法!!!
我买了一个田宫的23T电机240多RMB,明显感觉动力不足,转速不错,能到2W多.
只适合50CM以下的小船使用...
我的船很宽,水阻很大...需要大动力...大家帮我推荐推荐...

网友:
无刷  或  锢电机

网友:
无刷用不起...
钴电机也不便宜啊...大家给我推荐推荐~~~

网友:
肥仔づ酷酷  在 2005-1-21 05:23 PM 发表:

无刷用不起...
钴电机也不便宜啊...大家给我推荐推荐~~~

要不就换磁钢.

楼主:
磁钢我换了,转速有点低了。
扭矩1100G。8。4V
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网友:
玩船就是要扭力大.转速高才好...

网友:
肥仔づ酷酷  在 2005-1-21 04:45 PM 发表:

我不支持你这种说法!!!
我买了一个田宫的23T电机240多RMB,明显感觉动力不足,转速不错,能到2W多.
只适合50CM以下的小船使用...
我的船很宽,水阻很大...需要大动力...大家帮我推荐推荐...

你不是有个无刷电机吗?装上去把...
我说的是船专用的电机..不是和你田宫车用的电机相比..车用的没有船用的扭力大..
你不相信你去问问越鱼和冰纷.他俩就是船转用的电机..是装在ECO上的..

网友:
天才  在 2005-1-21 07:55 PM 发表:

磁钢我换了,转速有点低了。
扭矩1100G。8。4V
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扭矩的确有点太大了~

网友:
天才把T数再降低点~

网友:
翼手龙90  在 2005-1-21 12:52 PM 发表:

比无刷还要高我就喜欢,但在高速下..不要10秒发热..
和平常的电机一样
那我希望它是10W转以上..

嗯~100W以上最佳~反正有多高弄多高~

网友:
呵呵`~~~10W转是什么概念啊~~~~浆效估计全没了`~反而跑不好了`~~空泡浆

网友:
moto  在 2005-1-21 10:43 PM 发表:

呵呵`~~~10W转是什么概念啊~~~~浆效估计全没了`~反而跑不好了`~~空泡浆

嬉嬉
我就是喜欢电机扭力大.转速高....但我没这么好的电机..
好点的就是希土电机了550的

网友:
moto  在 2005-1-21 10:43 PM 发表:

呵呵`~~~10W转是什么概念啊~~~~浆效估计全没了`~反而跑不好了`~~空泡浆

可以改半浸~

网友:
改成飞机的浆应该可以起飞了

网友:
浆是什么,船是什么,都要告诉大家,才好帮你选啊:)

网友A:
damafan5
在 2005-1-23 06:39 AM 发表:
改成飞机的浆应该可以起飞了
应该吧~

网友B:
我用华迈P400-5822铷铁硼电机,电老虎啊!现在还没有找到电池啊!

网友C:
买CTJ或QQ1962129老颜的松下3000或方形3500mah的电池,便宜好用。

网友D:
对老颜他的电池很好用。。
他的电话013931171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