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动力锂电池不得不说的话

楼主(2005-01-21):
目前
电池
市场上有许多收购废料电池和进口二手电池的厂家,把电池翻新,这样的厂家非常多,一般象单位的UPS更换了新电池,就会有人来问你旧电池卖不卖。。。。只是广东哪边采用进口旧电池的多一点。从外观上很难看出来,而且这样的电池放电能力在开始是正常的,但容量会下降非常快,这就是寿命非常短的原因。 如目前经常出现的一种品牌为“A&TB”的电池 是日本东芝电池,而据业内人士说:实际上东芝现在根本就不生产这种规格的电池了。 如下图这样的电池肯定就不是新的了
另外市场上还有许多标着SONY的锂聚合物电池,也是属于上面的二手电池,属于进口垃圾处理的,在广东市场上是论斤卖的。便宜的原因就在这了。。。 寿命肯定是非常短的。这样的电池目前还被许多商家采用,不信您可以拆开非常便宜的电池组来看看,上面好多是打的SONY 或A&TB的喷码, 有些人会把喷码擦掉,但因为会有机械打印的压痕,侧着对光还是看得到字的。
说了这些,是想让大家知道真实的情况。实话实说,如有不当之处,还请见谅。

网友A:
买旧货必须识货

网友B:
我认为不太可能,至少我从狂模那里购买的电池,从没发现过两极接点有焊接或者夹接过的痕迹,请问以前这个电池是怎么用来使用的呢???

楼主:
不要然要那些收购旧电池的厂家做什么,做的就是这个事啦! 你看看,最早上的上面不就是标的SONY么。
还有一些是B类等不合格的产品,厂家有的是降价处理,有的厂家像TCL则是从非销售渠道作为废料处理。这些没有使用过,当然就从外观上就是新的啦

网友C:
确实有这种做法,但也不是每个商家都是这样的啊!不能一棍子都打死,除非楼主有证据

楼主:
你找找网上卖锂聚合物电池的,只是是所谓超低价的,无一例外的,都是采用上面贴的东芝和SONY的二手电芯,有的上面的字还在(因为名气大),有得就擦掉了,但上面还有打印的压痕。
再有就是下面的TCL 处理的废料电池,其实有至少两个商家在卖,只是大家对于电池了解不多,前面卖的没打TCL牌子,我一看就知道是同一种电芯了,注意上面的那个代表不良品的“Z”字!!
再多我就不说了,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网友D:
看来买电池得擦亮眼睛啦。

网友E:
这样的好帖我顶..我支持这样的说法...
大家想想...要是这电池真的是正品不是2手的话我想现在的价钱是买不到的这电池的..
[ Last edited by 翼手龙90 on 2005-1-23 at 20:01 ]

网友F:
那怎么区别好与坏呢?

网友G:
是啊,如何区别呢?是不是一分钱一分货,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啊!

网友H:
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如果要是商家干脆点,把一切废物、垃圾等东西翻新后,把价格提到与真品一样,那。。。。。。造假啊、造假啊。
提个建议:是不是应该开个版面,专门教玩家们识假地。

网友I:
偶也知道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怕只怕花了不便宜的钱买到的不是好货.

网友J:
便宜没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