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急买翼龙运动机的问题

楼主(2005-01-21):
我没有飞过2通道以上的飞机,我想买翼龙运动机,有些问题问问各位前辈:
1、我这个条件飞翼龙运动机有没有问题?
2、模拟软件用翼龙3通道的FMS就可以了吗?
3、价格:网上550-850都有,多少合适?
4、艾特网上的2200mAH 11.2V的性能可以吧,价格几何?
谢谢!

网友A:
翼龙运动机是四通道的,如果没有飞过,最好找人带飞

楼主:
锂电充电器自己做

网友B:
价格在650~688之间

网友A:
江津崽
在 2005-1-21 04:34 PM 发表:
锂电充电器自己做
牛人,帮我也做一个吧

楼主:
用附图的电路(MCU要软件的),原是移动DVD锂电 4200mAH7.2V 充电的,充电电流在1.2A左右(可调CPU的10脚外电池负极的电阻),改一下9脚外的电压取样电阻就可以充11.2V锂电,打算和 15V2A 的开关电源做到一块板上,过年后再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