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几乎没有人做鸭式的后推呢?

楼主(2005-01-21):
也就看见过半仿真的苏47
鸭式应该也能做出不错的性能吧

网友A:
不知你是否真的有兴趣共同探讨一下?对于苏-47我是狂热的喜欢。仿真模型我希望是电动的,用起来方便。推进系统我现在有三种方案:1、后推进。2前拉进。3两主翼下双电机拉进,在内翼和外翼之间。另外,翼面积要相应的放大,鸭翼最好能和尾翼或电机连动。在去年的《航空模型》上有一个小日本作的无鸭翼电遥用的是光驱电机,不妨借鉴一下。
希望能回复!!!!!

楼主:
电动机我暂时还是做简单一点的,因为才开始玩。
鸭翼机的样板很多,我觉得有兴趣的话可以做歼10,现在的热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