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师请进,小的有个问题嗷嗷需要您解答!拜托!

楼主(2005-01-21):
刘老师您好,我目前做了个电直的自动平衡仪,可是我不了解舵机的工作原理,不知道如何把我平衡仪的电信号传达给舵机,而且还不会对混控干扰!能不能请您给解释一下舵机的3跟线是如何控制舵机正转和反转的?我用的是JABO电直,微型舵机3根线,一个红的,一个黑的,一个白的!请您在有空的时候给学生一个解答,拜谢了!

网友:
虽然我也不清楚信号是怎样的,但是拿个示波器看看接收机的输出就应该很清楚了。

楼主:
嘿嘿,买不起示波器~~~

网友:
三根线是,白-信号线,红--VDD,黑--GND,信号是1ms~2ms的脉冲信号。

网友:
njhn  在 2005-1-21 20:30 发表:

刘老师您好,我目前做了个电直的自动平衡仪,可是我不了解舵机的工作原理,不知道如何把我平衡仪的电信号传达给舵机,而且还不会对混控干扰!能不能请您给解释一下舵机的3跟线是如何控制舵机正转和反转的?我用的 ...

舵机的3根线:红---电源正,黑---电源负,白---信号输入。

舵机输入信号要求:每隔20ms出现一个幅度为3.5V-5V、宽度为1ms左右的脉冲方波。
现设中立时该脉冲宽度为1ms,打左舵(极限值,包括微调)脉宽变为0.5ms,打右舵(极限值,包括微调)脉宽变为1.5ms,舵机只认这种信号!
该脉冲输入后,兵分两路,一路去触发单稳态电路,使其翻转,输出一个相位相反的脉冲(脉宽由单稳电路的时间常数决定)送至某一节点,(为叙述方便,称其为A点吧),另一路直接送至A点,两路脉冲在A点相加,后级电路输入端也与A点相接,包括同相放大、反向放大及其驱动桥(接电机)......A点的代数和为0时,无输出,当拨动发射机摇杆时,A点的状态就要改变,若代数和变为正值时,设同相放大器导通---电机正传,为负值时,则电机反转......电机转动的同时,舵机盘轴带动电位器一同旋转,而该电位器正是决定单稳电路时间常数(RC)中的“R”。R变了,翻转脉冲的宽度随之改变,直到A点的代数和又变为0,此时,电机停止转动,舵机盘便停在与发射机操纵杆相对应的那一点处......这就是常说的比例操纵。余下的原理,可自行分析......

俺水平有限,不知说清楚没有?

lxd1954

楼主:
十分感谢刘老师!!您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大概的原理我差不多能懂点了,您能不能给提个参考呢,我做的平衡仪是可以提供2种电流的(可以是2种大小不同的电流,而且电流的值是可以手动调节大小的,也可以是两种方向不同的电流),我把传感元件的感知角度变成了电流导通和断开,左倾斜时1号电路导通2号电路断开,右倾斜时1号电路断开,2号电路导通,您说这样的传感器能用到这种舵机上吗?能给点建议吗?如何把传感器的电信号转成舵机能识别的脉冲信号?又如何用我的传感器实现白线上的脉冲低于中立脉冲1ms或者高于1ms呢?(我是个嗷嗷外行,但是我也想做点能用的东西,望老师别笑话我啊哈哈)拜谢TOO~~~

[ Last edited by njhn on 2005-1-22 at 00:05 ]

网友:
njhn  在 2005-1-21 23:51 发表:

十分感谢刘老师!!您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大概的原理我差不多能懂点了,您能不能给提个参考呢,我做的平衡仪是可以提供2种电流的(可以是2种大小不同的电流,而且电流的值是可以手动调节大小的,也可以是两种方向不 ...

我对所谓的平衡仪了解不多,也没用过,所以不敢乱讲啊......

感觉上---当机机倾斜时仅电路导通或断开似乎不够,稍微倾斜或很大倾斜时怎么区分呢?传感头部分的输出信号,我想应该是线性的模拟信号吧?然后经数字采样进行处理......如果用硬件电路完成处理,恐怕电路过于庞大,我估计商品平衡仪中一定用了单片机......

仅仅将传感器(导通、截止)信号变换成舵机能识别的信号,用运算放大器或电压比较器就可以,例如,一个输入端接基准电平,另一输入端接入传感器信号,从输出端再引入适当负反馈(可作感度调整),将接收机某一通道输出信号也接到放大器的输出端,两信号在此叠加(宽度肯定大远于1ms,再经过脉冲定宽、整形等电路处理后,变换成舵机能够识别的信号......
可参考PG-03陀螺仪的电路......

不过陀螺仪与平衡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哦,关于平衡仪俺没研究过,对于刚学飞的新手,平衡仪可能会有帮助,一旦飞起来了,再装平衡仪,操纵机机的乐趣肯定要打折扣的......

以上言论仅供参考,不对之处,敬请拍砖......

网友:
刘老师最近您怎么总是夜里3点多留言啊?注意身体啊。

楼主:
刘老师,传感器是我自己设计的,它能在倾斜的时候感觉到,比如左倾斜,那么它就控制1号电路导通2号电路仍然断开,是恒定的直流电(具体输出多大可以根据需要来改电路),右倾斜时2号电路导通1号电路断开,修正飞机我是这样想的,以小舵量来修正飞机,当飞机刚倾斜一点的时候,传感器马上就可以感知(很灵敏,个人实验了,虽然不是在飞机上,但是基本是倾斜一点就修正,动态的平衡,老师您可能看过平衡机器人,跟那东西感觉差不多,不过要灵敏许多),并且一个电路导通(1号或者2号),于是发一个信号打一小舵量让飞机平过来,这时传感器感觉飞机是平的,那么1号和2号电路都不导通,也就没有控制信号给舵机,如果飞机由于风或者其他缘故大倾斜,我就再在传感器上增加3号和4号电路,当传感器倾斜角度变很大的时候那么3或4号导通,3或4号电路就提供相对大的舵量来应付大倾斜!同理可以增加5,6号电路来具体针对各种倾斜角度来提供不通舵量,我现在唯一的难关就是如何把恒定的直流电变成舵机能识别的脉冲信号啊,刘老师,您给我写的上面引用的话,我看不太懂,还是不很了解运算放大器如何接线,什么功能,根据我对您解释的理解,我画了以下的原理图,不知道是否是您说的意思?

刘老师,运算放大器是我图上这功能吗?我是不是只要买个运算放大器就可以了啊?那东西是一个电器元件还是一套电路?因为我想放到小电直上要嗷嗷考虑重量啊~~~~嘿嘿,老师,别怪我问题多啊哈哈~~~~~~~~~做出来一定第一个发给您~~~~~~~~~~

楼主:
脉冲定宽、整形等电路图在那里有啊?您能给提供个地址吗?那东西是不是有成品电路直接就可以买到啊?

网友:
建议你先买或借示波器,没示波器干这活很麻烦。

楼主:
恩,是啊,我正想借一个呢~~~

楼主:
顶一下给刘老师看~~~

楼主:
才几天没来,帖子就到底了,我再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