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遥控飞碟

楼主(2005-01-21):
请教各位成都那个地方有遥控飞碟卖啊?从网上看了它的录象,太喜欢了想买一个飞飞!!!!

网友:
徐州有造真飞碟的。

网友(2005-02-23):
我买了一个线控的玩具飞碟。可以改为无线的。买后一直没怎么玩。我水平太差

网友:
hyx6688  在 2005-2-23 01:35 PM 发表:

我买了一个线控的玩具飞碟。可以改为无线的。买后一直没怎么玩。我水平太差

这个飞碟很容易上手呀!
我的女朋友都能飞了,你多试试就可以了了。

网友:
daka  在 2005-3-14 12:18 AM 发表:

这个飞碟很容易上手呀!
我的女朋友都能飞了,你多试试就可以了了。

可能我没有调好。一直放着。

网友:
很坚实得,我摔坏了随便修修就可以。
注意桨裂了一定要用胶带缠好了再飞,否则电机容易坏。
另外,电机上得塑料罩不要上,影响散热哦!

网友(2005-04-12):
哪里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