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扳除了便宜~做像真机有意义么

楼主(2005-01-21):
做出来的飞机不好看~~~还是木头骨架的做的好看

网友:
飞行批萨都是用1毫米3毫米KT板做像真机的,效果简直难以想象。

网友:
便宜  好做

网友:
KT做出来的像真机绝对好看!

网友:
WW-II Bomber B-25

网友:
德軍DO-335毒箭

网友:
未完成的"TBM Avenger 復仇者" 魚雷機

网友:
metalman  在 2005-1-22 01:18 AM 发表:

P51

飞机好美但槳梜和槳罩在哪买

网友:
强!

那边有制作流程吗?

网友:
有一架是前后两驱的

网友:
  在 2005-1-22 13:05 发表:

有一架是前后两驱的

我才注意到……这多怪啊

网友:
最严重的问题是不知道哪里有1MM到3MM的KT板卖!!!
我问了N个商家都没有.
不如大伙打听一下厂家然后合购.
还有22KG的泡沫也是难找,合购吧?

网友:
cfandd  在 2005-1-22 13:59 发表:

最严重的问题是不知道哪里有1MM到3MM的KT板卖!!!
我问了N个商家都没有.
不如大伙打听一下厂家然后合购.
还有22KG的泡沫也是难找,合购吧?

我也是,只有5mm的KT板。不过5mm板好像也是薄的板叠起来的,断面能看出痕迹,不过难以分开。考虑有的地方用吹塑纸。

泡沫倒是有可能找到的,就是不知道肯不肯卖了。

这种体积大的东西邮递很不方便,反正我是准备因材施用了。

[ Last edited by 傻乎乎的猫 on 2005-1-22 at 15:16 ]

网友:
我做飞机从来都是用5mmKT做的.
我不是没有3MM的,而是觉得5mm的结实很多,重量也不会重很多.
一台600cm翼展的下单翼空机也就60至70克.
另外kt板也分很多种的,最贵那种最好用.

网友:
尚未完成图装,所以不是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