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座的孔太大夹不住电机的主轴,大家有什么办法?

楼主(2005-01-22):
奖座的孔太大夹不住电机的主轴,大家有什么办法?

网友:
换个桨座不就得了,再不行就在主轴上套点什么的,比如一小段碳纤管,铜管,铝管。。。。。。

网友:
换~或者加套管~记得开个口~~什么桨?咋么个驱动方法?

楼主:
钓鱼狼  在 2005-1-22 03:56 PM 发表:

换~或者加套管~记得开个口~~什么桨?咋么个驱动方法?

加套管是什么意思???7*5的奖用在翼龙上直驱啊

网友:
1:就是找个圆珠笔上的笔心,去处里面的笔油,插在马达轴上,不过这个办法很勉强,找个这样合适口径的圆珠笔就不容易.

2:还是重新买个桨座吧 10RMB c仔那里有的,最好买订紧式的

lym0610  在 2005-1-22 05:55 PM 发表:

加套管是什么意思???7*5的奖用在翼龙上直驱啊

网友:
热缩套管的干活。

网友:
热缩套管 是好东东,口径可以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