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各位高手一些飞行姿态的问题

楼主(2005-01-22):
我是一位纯粹的新人,之前对固定翼和电直都一无所知,这一段时间迷上电直了,在电脑上用软件模拟飞行时,先飞固定翼,玩了几天都没有一点长进,一推油门飞机就跑得无影无综了,,几天之后,突然有了一些长进,认识到飞固定翼时控制飞机的转弯时,只是打尾舵是不行的,同时必须让飞机向左或向翻才行,就像就像初中物理讲离心力时举的骑自行车左转的例子,除了车把要向左外,身子也得向左倾斜才行,,仅仅这一点长进就让我高兴了好久,不容易呀!
现在固定翼我在电脑上已经飞得差不多了,可以一直把飞机控制在自己的眼前了,就开始练直升机,就像开始练固定翼时一样起步很难,也是一转眼飞机就飞得无影无踪了,我相信:有高手的指点会让我在练习时少走不少弯路的,可否请高手时给出一些建议来!
注:我用的是tru flite 3D软件,别劝我用其他,因为我的电脑是两个笔记本,CPU一个300M一个400M,用其他软件全是动画甚至半天都没一点儿反应!

网友A:
hehe,油门推的时候柔一点呀,直升机所有动作都要柔点的哦

网友B:
直机飞的时候需要不停的修正的
你打舵的时候要温柔点哦
而且悬停的时候再修正后需要个反向的舵
以抵消前一次打舵的惯性
试试吧多摔几次就会了
反正模拟器上是不用修理费的;)。

网友C:
沉稳的心态,高频率的修正,多多练习,自然而然就会成功!

网友D:
HA.... No other way., only Practice.Practice.Practice.Practice.Practice.Practice.Practice.Practice.Practice.Practice.Prac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