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摇控电调不工作!

楼主(2005-01-22):
正序浏览
FF6的摇控,飞高六通接收机,接上电源,所有
舵机
工作正常,但电调没什么反应!电调本身没问题,应该在哪里找原因?请知道的指教!!!

网友A(2019-06-22):
一般更换遥控器后 要对电调进行油门行程重新设定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奇怪的现象。你只要先接通电调,再重新开关一次遥控器就正常了。

网友C(2005-01-27):
发射频率对吗?晶体频率对吗?

网友D:
建議用另一組交互測試,很快就可以找出原因了

楼主:
hyf
在 2005-1-22 10:24 PM 发表:
遥控器油门通道反向试试!
都试过了!不行!要么是设备对晶体要求很高!要么就是接收机坏了!

网友E:
遥控器油门通道反向试试!

楼主:
是不是接收几坏了?

网友F:
取下油门通道舵机再试试。

楼主:
接通电源,按常规,电调应该先检测油门摇杆的上下行程后开始进入设定,现在不会检测了!怎么回事?我在油门摇控通道插了个舵机,舵机也不会动!这是怎么了??怎么没人回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