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无刷的请试试!

楼主(2005-01-22):
我用两种方法做无刷外转子大家可参考试试:
1、去鱼具店买一段直径大的碳纤(20元就可了一根最少可做20个电机)+AB胶。

2、没有车床的!可用铜片(厚度适中、五金店到都有卖)载好然后做成外壳,用电烙铁焊好打磨光滑喷油漆(此法可做得很漂亮和成品机一样)缺点是重量增加了几壳!

网友:
方法不错,但精度不好保证。

网友:
xcw2008  在 2005-1-22 05:56 PM 发表:

我用两种方法做无刷外转子大家可参考试试:
1、去鱼具店买一段直径大的碳纤(20元就可了一根最少可做20个电机)+AB胶。

2、没有车床的!可用铜片(厚度适中、五金店到都有卖)载好然后做成外壳,用电烙铁焊好 ...

这两种方法我都试过,不行,精度达不到要求,不能封闭磁场。还是铁壳好

网友:
用铝壳其实了不如用铁壳好,只是铝好加工罢了。

网友:
转速  在 2005-1-23 03:42 PM 发表:

用铝壳其实了不如用铁壳好,只是铝好加工罢了。

主要是磁以屏闭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