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全手工改装皮带传动小电直。多图。有更新。

楼主(2005-01-22):
终于完工了,只是机机有些脏,大家见谅。
前驱动轮是用370减速动力组的大齿改成的,尾轴从动轮是
电机
小齿。
模数差不多,比光滑的皮带轮效果好多了,关健是在整个改装过程中
没有用到车床,适合像我这样的穷人做。但在做的过程中一定要保证
大齿跟驱动轮同心。
尾桨总成是用国产MS700的配件。
舵机
全是 毁剩 的。哈哈。。。
主电机本来是280的,换了商城的360电机,但重新绕过线,用0。47MM线
绕25圈,效率不错,发热量不大,用7。2V就可以飞。
有时间发几张飞行图。
[ Last edited by 转速 on 2005-1-25 at 22:03 ]

楼主:
怎么没人顶?

楼主:
很好飞,刚开始时把陀螺的感度调到最低时机尾还有时摆动,后来又在舵机摇臂内侧钻了一个孔,更换尾拉杆位置后相当好飞了。
奇怪的现象就是,现在主尾用同一个电机,动力感觉比以前用双电机时还要大,主电机并没有换。反应灵敏了许多,有点不习惯。

网友A:
尾舵机是什么型号?

网友B:
后面的变距总成是MS700的吗?

楼主:
尾舵机是辉盛6克,尾变距总成是国产MS700的。

网友C:
强 你那根皮带是什么型号打打印机的

楼主:
皮带是从爱普生580彩喷打印机中拆出来的。

网友D:
看不到图呀,全是X

楼主:
服务器问题,现在好了.

楼主:
陀螺是从模友手中买的,国产的,可能是飞达原配的,内部是用单片机做的,性能比PG03要好.中立点不用调,也不会变的.上面的只有一个感度调节.

网友E:
皮带不好弄啊

网友F:
看不到图呀
老兄

楼主:
服务器问题.请多试几次.或以后再试.

网友G:
我也想搞一个国产MS700尾变距总成呢,楼主是在那里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