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达混控

楼主(2005-01-22):
我刚买了一套嘉宝238和飞达混控,怕烧电调,请教怎么分别飞达混控哪一个是主电调,哪一个是副电调,是不是通用呀?在这谢了.

网友:
在飞达混控上好象写了哪个是主哪个是负的吧,不过接反了问题不大,换回来就可以了

网友A:
试试就可以了,没事的,但电源千万不能接反。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飞达混控上有字母指示,但不明确,我正反向都试了,飞机也能飞起来,但不敢长时间飞,我觉得应该不分主、副电调。信号线有一长一短,我觉得短的应该接3通道长的应该接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