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合锂电的一面鼓起了空气,另一面完好。

楼主(2005-01-22):
全动力放电后,出现这种情况,请问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电池快报废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过放电了,可能电力会下降,说不清楚

楼主:
一般锂电上面写的单体放电不低于2。9V,但是一般电调保护电压都是一5V,那么就是说每次用到电调自己停机,都是过放电,对电池都有影响了。
各位一般怎么用的?我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网友:
拿东西把气泡赤掉就可以了`~~哈哈

楼主:
你不是说真的吧?

网友:
alanliou  在 2005-1-22 11:47 PM 发表:

全动力放电后,出现这种情况,请问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电池快报废了?

不是快报废了,是已经报废了。:

网友:
过度放电的后果就是这样

网友:
在冬天使用锂电池的要注意,因为温度过低,对充电和放电都有影响。充电时将无法完全充满,放电时放电性能有影响,而且电池特别容易出现过放。应该动力出现明显下降时就停止放电,而不要等到电调断电。

网友:
mosquito  在 2005-1-23 12:27 PM 发表:

在冬天使用锂电池的要注意,因为温度过低,对充电和放电都有影响。充电时将无法完全充满,放电时放电性能有影响,而且电池特别容易出现过放。应该动力出现明显下降时就停止放电,而不要等到电调断电。

同意!电池动力明显减低的时候就不要再玩了,要不电池很容易就会鼓肚子了

楼主:
现在电池好象还有电,就扔了?
继续用,有危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