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断了用502能粘吗?

楼主(2005-01-22):
很容易就粘好了,不敢用,害怕伤了人。
哪位用过?粘上再飞可不可靠?再断的话桨往那边飞呢?

网友:
粘不牢的,很快又会断的

网友:
除非贫穷如我,否则还是不要粘桨.有一定风险.一定要粘,桨也要加防飞脱保护.

楼主:
还好没有飞

网友:
502不行,用汉高胶沾很牢固。

网友:
哥俩好,,,,我以前飞小旋风用原配电池,几乎没次下来桨都折一次,因为没地买桨只有粘,也记不清粘了多少次,最后一次两边都断了,我也不粘了,把它做了一个横刨,,一根桨粘了快20次,,,,,,有空传个照片让大家看看,,,另外自己用可乐瓶盖3分钟就能做个保护器,我用了效果很好,桨几乎没断过

网友:
我觉得 桨折了 最好不要粘 在危险了

网友A:
千万不要这么做啊,太危险了~~得不偿失~~~

[ Last edited by 网上无美女 on 2005-1-24 at 08:20 ]

网友:
要看是什么飞机上的桨,如果是380级飞机及以上的,就不要粘了,因为桨的扭据力和拉力大,胶粘的牢固度不能承受.如果是180,280,370,可以粘,不过用环氧树脂最好.
   我的小天使滑翔机(180马达+2.9:1减速器 飞行重量290克)就螺旋桨被我粘接过多次(AB快干胶粘的),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 Last edited by wzh on 2005-1-24 at 09:20 ]

网友:
网上无美女  在 2005-1-24 08:18 AM 发表:

千万不要这么做啊,太危险了~~得不偿失~~~

网友:
如果是不带减速的高速桨和油机上的桨一定是不能粘的,但减速桨用哥俩好补好后强度是高于原来的,因为我那根短了10几次的桨每次粘前我都看了端面,没有一次是上一次粘过的断面,每一次都是新的,但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新桨还是旧桨,在桨的旋转面里一定不能有人,吊几时桨的旋转面一定高于身高特别是用了保护器的飞机,我飞机保护器的橡筋没个起落下来,必换换一根

楼主:
这么说来,桨保护器,还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哦

网友(2005-12-06):
引用 网友A:
千万不要这么做啊,太危险了~~得不偿失~~~

[ Last edited by 网上无美女 on 2005-1-24 at 08:20 ]

感谢版主提醒。再以后试粘过的桨时,一定找个潜水眼镜把眼睛先护好,再通电。

网友B:
飞小天使的大侠觉得它好飞吗?

我得小天使上天三次共不到1分钟就全毁了

网友:
应急情况下我用502粘过。想办法把桨用细棉线扎紧,绑扎方式要注意细线的延展方向尽量要与螺旋桨叶片方向一致。扎紧以后滴足502。工作在大概50瓦以下功率的螺旋桨可以安全的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得小天使上天三次共不到1分钟就全毁了

-------------------
小天使很灵活,不适合初学者.在无风状态飞很好,有风筝的感觉,可以做翻跟头的动作,有轻颖的感觉.

网友:
那玩意断了就象把飞刀,可不是玩的。

网友:
浆不贵的。。。在去买个新的把。。这样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