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的新想法

楼主(2005-01-23):
今日才找到的资料,试试以后再说,如果可行的话,在电源回路中加个有刷电调电路不就是无刷电调了吗?

网友A:
不错,顶!
有感无刷的原理,可以将普通有刷电调的高频调速PWM信号加载到MOS管的驱动极,就是一套完整的有感无刷电调。

网友A:
这个电路的判相结构部不能使用普通有感无刷电机的结构,必须改制;
结构要参照有刷电极的电刷换相器,否则无法启动和运转;
最好还是加上逻辑电路,以前有贴子的,我代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