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高接收机。无电调想接电源带舵机。请问电池要多少伏? ...
飞高接收机。无电调想接电源带舵机。请问电池要多少伏?是黄色接正,黑色接负吗?

楼主(2005-01-23):
飞高接收机。无电调想接电源带
舵机
。请问
电池
要多少伏?是黄色接正,黑色接负吗?

网友A:
红正,黑负

楼主:
电池多少伏比较好呢?

网友B:
电池用4.8~6V都没有问题

楼主:
也就是中间接正极,靠外接负极?

网友B:
反正你知道最最最靠近文字那边是信号线就行了!舵机的信号线是橙色或者是白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