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的陀螺仪到底带不带锁尾?

楼主(2005-01-23):
22号全配机子带有一个陀螺仪,上面有2个旋钮,2个开关,2个旋钮是感度和舵机行程量控制,开关分别是反向和锁尾开关,我试过之后发现除了锁尾,其他功能都是对的,就是最关键的锁尾好像没作用,打电话给华科尔的人,他们有说有锁尾功能,是我没调对么?
如果没有锁尾功能,按理说原配的遥控器就必须有混控功能,可是我把舵机接道尾舵通道,推油门却又没有反应!!!???
难道是调速器实现的混控?
都晕了,谁知道啊?华科尔的东西说实话太差了,连个说明书都没有,装配又不好,真是这样的产品怎么能够拿出来销售呢???

楼主:
整机的问题:
1。装配太差,拿到手发现尾浆轴竟然是弯的,尾齿轮被卡死。
2。陀螺仪2个旋钮,2个开关没办法调整,要调整必须把外壳拆开。
3。各种手册,说明书,严重不全,连个指导性的东西都没有。
4。4个舵机斗舵严重,一开机就开始抖。
5。不想说了。。。

网友:
原来22号是这等破烂货

网友:
晚了,完了,早点告诉我啊

网友:
jait888  在 2005-1-23 05:07 PM 发表:

整机的问题:
1。装配太差,拿到手发现尾浆轴竟然是弯的,尾齿轮被卡死。
2。陀螺仪2个旋钮,2个开关没办法调整,要调整必须把外壳拆开。
3。各种手册,说明书,严重不全,连个指导性的东西都没有。
4。4个舵 ...

要我的话就只买空机架,其他自己配心中有底。

网友:
jait888  在 2005-1-23 04:51 PM 发表:

22号全配机子带有一个陀螺仪,上面有2个旋钮,2个开关,2个旋钮是感度和舵机行程量控制,开关分别是反向和锁尾开关,我试过之后发现除了锁尾,其他功能都是对的,就是最关键的锁尾好像没作用,打电话给华科尔的人 ...

节哀吧

网友:
我说的吧,不要买整机,空机也别买啊~~~~~~~~~~~~~~~~~~~~~~~~~~~~~~~~~~~~~~~~~~~~~~~~买配件啊,配件.我的空机回来成死~~~~~~~~~~~~~~~机~~~~~~~~~~~~~了啊.唉

网友:
反正我的号4机就是你使劲儿转机身尾马达也不会有一点儿反应!

除此之外,一接上电源主浆就开始转,发帖问怎样解决又没人理会,现在干脆扔一边儿不摸了!

网友:
jait888  在 2005-1-23 04:51 PM 发表:

22号全配机子带有一个陀螺仪,上面有2个旋钮,2个开关,2个旋钮是感度和舵机行程量控制,开关分别是反向和锁尾开关,我试过之后发现除了锁尾,其他功能都是对的,就是最关键的锁尾好像没作用,打电话给华科尔的人 ...

据我所知,电直用陀螺仪的目的就是自动控制机机摆尾啊还有不锁尾的陀螺仪吗???

网友:
krzj  在 2005-1-26 11:55 发表:

反正我的号4机就是你使劲儿转机身尾马达也不会有一点儿反应!

除此之外,一接上电源主浆就开始转,发帖问怎样解决又没人理会,现在干脆扔一边儿不摸了!

一接上电源主将就转,可能是遥控器后的顺逆开关没拨号,你参照说明书上拨一下试试

网友:
harrycxy  在 2005-1-29 06:04 PM 发表:

一接上电源主将就转,可能是遥控器后的顺逆开关没拨号,你参照说明书上拨一下试试

先谢你的一片热心!我的这个问题问了好久了,今天才看到第一个想帮我解决问题的朋友!
不过这个机子我买回来是倒是正常的,只是做工太粗糙大浆旋转时抖动得手都握不住。只是这样用手托住试着转了几次然后就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而且,加油门速度还会加快,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所谓的临界点高了?而且,说明书太简单,根本没有关于电子部件的调试说明的!

网友:
这么多人竟然没人了解锁尾陀螺的原理.
锁尾陀螺就是能自己保持中立点的,陀螺会通过机身在空中的自转倾向和你的方向杆修正量来自行调整并保持中立点,达到锁定的目的.并不是会和上下跟轴那样尾桨距跟主桨距比例变化的,所以你在推油门杆时,尾桨距是不会变的,但如果机身有自转或方向舵杆有修正,陀螺就会自动找出并保持那个中立点,直到下次打方向杆或机身转动为止,然后会继续修正并保持.

网友:
54lao88  在 2005-1-29 16:23 发表:

据我所知,电直用陀螺仪的目的就是自动控制机机摆尾啊还有不锁尾的陀螺仪吗???

有锁不住尾的

网友:
我的#4机快到手了,到时和大家通报通报。

网友:
转速  在 2005-1-30 10:02 AM 发表:

这么多人竟然没人了解锁尾陀螺的原理.
锁尾陀螺就是能自己保持中立点的,陀螺会通过机身在空中的自转倾向和你的方向杆修正量来自行调整并保持中立点,达到锁定的目的.并不是会和上下跟轴那样尾桨距跟主桨距比例变化 ...

这么深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