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22号机的问题!版主来看看!

楼主(2005-01-23):
22号全配机子带有一个
陀螺仪
,上面有2个旋钮,2个开关,2个旋钮是感度和
舵机
行程量控制,开关分别是反向和锁尾开关,我试过之后发现除了锁尾,其他功能都是对的,就是最关键的锁尾好像没作用,打电话给华科尔的人,他们有说有锁尾功能,是我没调对么?
如果没有锁尾功能,按理说原配的
遥控器
就必须有混控功能,可是我把舵机接道尾舵通道,推油门却又没有反应!!!???
难道是
调速器
实现的混控?
都晕了,谁知道啊?华科尔的东西说实话太差了,连个说明书都没有,装配又不好,真是这样的产品怎么能够拿出来销售呢???

楼主:
整机的问题:
1。装配太差,拿到手发现尾浆轴竟然是弯的,尾齿轮被卡死。
2。陀螺仪2个旋钮,2个开关没办法调整,要调整必须把外壳拆开。
3。各种手册,说明书,严重不全,连个指导性的东西都没有。
4。4个舵机斗舵严重,一开机就开始抖。
5。不想说了。。。

网友A:
嘿嘿,要让华科尔的老板看看哦

网友A:
不过也来说说我的22A空机问题吧
1.副翼和主浆的夹角不是成90度,看了一下,是副翼偏了,不清楚是不是T形组建的问题,没拆开看.
2.机身拿来就裂开了,导致和尾管夹不住,所以安装工人干脆里面上了很多502固定,(我都无法拆卸)
其它小问题比较多,主要是502用的太多啦,哈哈

网友B:
想说的,三8基本都说了,确实是郁闷呀.

网友C:
我正打算买.看了怕怕!哎zoom400会不会好点?

网友D:
朋友也推荐我买,看来,又得重新选择了。

网友E:
我是一个新手想问下各位电直的朋友,我的22D能否装上MC-100MBGG舵机和Futaba GY240锁尾陀螺仪用来锁定尾部或有何好的提议请各位提议一下。

网友E(2005-03-23):
国产东西的质量还1年比1年差

网友E:
zoom400都是一样的货色

网友E:
买了35,好后悔呀。

网友F:
现在质量好点了!

网友G(2005-06-04):
自己去买,就没有那么多的冤大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