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爽飞了一下。

楼主(2005-01-23):
刚才在车库爽飞了约8分钟。机子很稳很好飞,调得不错了。不知是电池还是接收机的问题,机子会有“咳嗽”的情况,“咳嗽”时舵机会乱跳。看来我还是用S900来试试是接机干扰还是电池的问题。哦!对了,电机的温度还是挺高的,应有60度以上,电池应该有40度左右(手感)。
另外,皮带已经磨损了不少,很多小胶粒象粉末一样磨出来。后来还是接紧了皮带及上了些油,不知是不是还松的原因。

飞机在保养清洁中。

[ Last edited by newer on 2005-1-23 at 17:27 ]

网友:
祝贺你,越飞越好!!!

网友:
咳嗽一般都是电调的问题。我原来用17A普及型电调时就会咳!换了亚拓原装电调就不咳了!电池放电电流不足也会咳吧!?或者说你的电调设置放电值太低?

网友:
请问楼主,ele的锂电怎样?和ake比怎样?

网友:
newer  在 2005-1-23 05:01 PM 发表:

刚才在车库爽飞了约8分钟。机子很稳很好飞,调得不错了。不知是电池还是接收机的问题,机子会有“咳嗽”的情况,“咳嗽”时舵机会乱跳。看来我还是用S900来试试是接机干扰还是电池的问题。哦!对了,电机的温度还 ...

恭賀首航順利
皮帶些微磨損是正常毛邊磨損,飛行一兩趟這問題是不會在發生,TREX優點是皮帶耐磨不損壞,不會有400一猛加油就尾滑牙問題
建議皮帶可以鬆點,這可明顯增加動力,加油盡量避免
轉貼亞拓討論區飛行影片
3D動力測試飛行VCR
http://www.sdsrc.com/attach/T-REX_Flying(KR).wmv

[ Last edited by Heli on 2005-1-23 at 23:47 ]

网友:
先恭喜您了!
不過有橘子應該拿出來跟大家分享阿!看到那橘子皮害我口水直流

楼主:
TO:鳥哥,有机会到中国的话一定送两箱家乡“四会桔”给您,不过要秋天才有收成。
感谢HELI、绪文、hyun大大的回复。
TO:hyf,现在还不清楚“咳嗽”是电池还是其它原因,待查明后再作报告。不过,感觉还是很爽的。

[ Last edited by newer on 2005-1-24 at 10:58 ]

网友:
newer  在 2005-1-24 10:57 发表:

TO:鳥哥,有机会到中国的话一定送两箱家乡“四会桔”给您,不过要秋天才有收成。
感谢HELI、绪文、hyun大大的回复。
TO:hyf,现在还不清楚“咳嗽”是电池还是其它原因,待查明后再作报告。不过,感觉还是很爽的 ...

看來今年是來不及了!不過還是非常感謝您
明年有機會的話再麻煩您

网友:
现在亚托原装电调难弄啊:(

楼主:
“咳嗽”的原因已经查明,是接收机的问题。用的是GWS6通,可能在车库有干扰。换了R900S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看来这些钱还是不能省的,飞直机还是买好点的设备安全。

网友:
好!找到原因就好!可以让很多人人少走弯路!

网友:
newer  在 2005-1-24 07:32 PM 发表:

“咳嗽”的原因已经查明,是接收机的问题。用的是GWS6通,可能在车库有干扰。换了R900S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看来这些钱还是不能省的,飞直机还是买好点的设备安全。

网友:
newer  在 2005-1-24 07:32 PM 发表:

“咳嗽”的原因已经查明,是接收机的问题。用的是GWS6通,可能在车库有干扰。换了R900S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看来这些钱还是不能省的,飞直机还是买好点的设备安全。

gws的接收机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发现问题的关键是gws的接受晶体的频率与futabu的晶体频率有一些偏差,而小型接收机对频率的要求是很敏感的,所以如果用futaba的发射晶体时,gws的接受晶体不一定适用的,可能会出现接收距离缩短的情况。而gws的接收机在失控时会自动使第4通道左偏,第3通道收小。所以在信号时有时无时便会给人感觉在跳舵。解决的方法是:将接收机尽量安装在远离马达的地方,接受天线尽量拉直并最好是将其中的一段转90度布置。这样应该可以大大改善其效果。

网友:
newer  在 2005-1-24 10:57 AM 发表:

TO:鳥哥,有机会到中国的话一定送两箱家乡“四会桔”给您,不过要秋天才有收成。
感谢HELI、绪文、hyun大大的回复。

老大你好像犯了个严重的错误哦

[ Last edited by hyf on 2005-1-28 at 21:11 ]

楼主:
b777  在 2005-1-28 08:55 PM 发表:

gws的接收机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发现问题的关键是gws的接受晶体的频率与futabu的晶体频率有一些偏差,而小型接收机对频率的要求是很敏感的,所以如果用futaba的发射晶体时,gws的接受晶体不一定适用的,可能会出现 ...

谢谢你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