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飞菜鸟的电调使用情况

楼主(2005-01-23):
收到‘初飞菜鸟’模友的电调是3个星期前的事情了,直到今天才把这个使用感受写出来。主要是我想尽可能的把这个电调的性能摸透点,从外观来说我觉得做的外观相当不错,毕竟都是手工的东西啊,尽管电子方面我是门外汉,仅从外观我还是不由得赞叹一声。

‘初飞菜鸟’说电调程序是自己灌输进去得,有些没有完善得地方。电调是开机后油门每次要 下--上-下才进入进入启动状态。首先把手头得几个电机都拿来测试了一下电调得兼容性能。还不错,不管是内转子,还是外转子,不同得KV数值,功率瓦数不同得电机都能正常得运作。就是启动得一瞬间有点咳簌,油门稍微往上一点就很流畅了,因为是空转,这样得测试还是不够得。
   因为我自己手头连个电流表也没有,所以那些直关得数据我没法列出来,但是为了严谨起见,我还是拿到南宁得朋友那里,用相同得条件(电压,电机,桨,减速组),下测试和辉盛那个电调得数据(最大转速,电流)还是一样得。

   但是对于数据我不是很关心,我实际的飞行性能才是我想知道的。上了平时飞的1+13D机。推油,轰了几下,还可以,因为辉盛的第一批电调存在5V输出不足的情况,所以我也担心这个电调会不会也犯同样的问题。飞了几圈下来,累计有10来分钟,正常。看来还不错啊。油门的线性也
完全满足飞3D的要求。

    但是电调还是有一个不足的地方,就是发射机关机的时候各个舵是抖动的。这点不如其他成品电调。因为实际飞行的时候,信号丢失的情况是经常有的。特别是玩3D,高速飞翼低飞的时候。
   总得来说,作为一个自主开发,制作的无刷电调。我对他的使用性能还是非常赞赏的。想想以前的要得第一批进口无刷。那个贵啊,为什么价格降不下来?就因为国内没有类似的产品。想不到,不用一年的时间这样也用上了国内DIY的无刷。

[ Last edited by 特帅呆王子 on 2005-1-28 at 14:52 ]

网友:
好呀,等待成品出售。

网友:
希望不要太贵了,大家说是吗?100元以内吧

网友:
最好电机也能在100以内

网友:
初飞菜鸟:卖吧,咱等着呢!价格还是要比辉盛的便宜一点最好;
诸位认为140元以内如何?

网友:
东西还不成熟
现在卖会被打PP
我可不想当个不良商家

网友:
to 特帅呆王子
关发射机后,电机是不是停转?这个版本的程序是丢信号后电机马上停转的。

舵机抖舵你确定是电调的问题吗?再做几组测试看看吧
有没有示波器看看BEC输出波形

网友:
to 特帅呆王子

我差点被你搞糊涂了

关掉发射机舵机怎么可能不抖?

发射机关掉以后,不光是油门信号丢失,舵机信号也丢失了阿。

我刚试了凤凰的电调,还有几个有刷电调,关掉发射机以后也都是抖舵的。

网友:
丢信号舵机抖动和电调没什么关系.

网友:
关发射机后,如果附近有磁场干扰,斗舵很正常。

比如:你关发射机后,附近有个开关电源充电器离飞机很近,就挨着飞机,这时候斗舵厉害着呢。

电调测试没有数据,不直观,描写也比较含糊。。

楼主:
我用的凤凰关机后不抖的,我经常是不开发射机就插电池,或者先关发射机在把电池,在无信号状态下各个舵机会自动回复中点,电机会2秒之内慢慢减速挺下来.

对了.用你的电调关机电机倒是不转,就是抖舵而已.是不是个别情况我明天一下回去再实验看看,现在还在办公室加班呢,最近老停电...

楼主:
cst  在 2005-1-24 07:20 PM 发表:

关发射机后,如果附近有磁场干扰,斗舵很正常。

比如:你关发射机后,附近有个开关电源充电器离飞机很近,就挨着飞机,这时候斗舵厉害着呢。

电调测试没有数据,不直观,描写也比较含糊。。

没办法,我这里除了那一大堆马达和飞机再也没有专业的仪器设备来测试啊,唯一称得上专业的--只有是我的手感了,这个电调经过这么多天的使用.挺正常的.

对啊,我房间的确是有一个充电器,功率还停大的,是不是开关式的我就不知道了,抖舵也有可能是这个引起的.

网友:
关发射机抖舵是接收机的问题啊!跟电调没关系!电调只能控制电机,难道还能控制舵机不成?那还要接收机做什么,一个电调全办了

楼主:
有点糊涂了

网友:
不管怎样还是感谢帅呆王子帮我做的工作
等一下我把电路图发出来
有能力的哥们帮我看看BEC电路方面是不是还能改进

网友:
总图:

电源特写:
C13我改用是钽电解电容,容量只有100uF,应该够了吧

网友:
支持菜鸟。以后有这样的贴子往电机电调栏目发好了。

网友:
转速  在 2005-1-25 01:02 PM 发表:

支持菜鸟。以后有这样的贴子往电机电调栏目发好了。

麻烦斑竹帮忙转一下了

楼主:
图片都看不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