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组装电池行吗?

楼主(2005-01-23):
电池都很脆弱,我想用1。2V 1800MAH的镍电池十只,做一个电池组来飞亚拓450X,能行吗?重点好象没关系,主要是能不能飞起来?使用寿命会不会长点?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
baiming  在 2005-1-24 07:15 AM 发表:

我也想知道。

看来没人理我这问题.这螃蟹是你去吃还是我去吃?

网友:
抱歉!因先載岳母回南部準備過年事宜,所以兩天沒有上來,
針對這個問題我想是可行的,只是10個1。2V 1800MAH的镍电池會比原來的鋰電池重了許多,飛起來可能會較吃力,再加上镍电池續航力也來的比鋰電池差,可能不符合經濟效益
以上體供給您參考

楼主:
可这锂电也太脆弱了啊!这个问题的确会影响电直的发展!版主哪有好点的锂电卖?

网友:
Hyun  在 2005-1-24 09:53 发表:

可这锂电也太脆弱了啊!这个问题的确会影响电直的发展!版主哪有好点的锂电卖?

亞拓剛上市不久的LP
11.1V/1500(12C)
11.1V/1800(9C)
11.1V/1800(12C)
上兩種是我現在使用的電池,目前已各充放30次以上,情況也都還很好,此兩款也受到飛友的好評,11.1V/1800(12C)因剛上市,所以還在測試中
以上給您參考

网友:
我感觉到如果用亚托的加长套件,在使用高容量(3300mAh)的镍铬或者镍氢电池应该可以吧。虽然重了大约100克,但是不用担心过放电等问题,一样可以飞的很爽。
另:用十到十二节5号电池的话费用小多了,就是买8元一节的才不到100大洋,反正放电次数肯定比锂聚多。
以上是我的看法。

网友:
普通的充电电池放电应该达不到标准,sanyo电芯或者可以
不过在大家都在琢磨如何减重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考虑用这个增肥方案?

楼主:
dmagic1  在 2005-1-24 10:58 AM 发表:

普通的充电电池放电应该达不到标准,sanyo电芯或者可以
不过在大家都在琢磨如何减重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考虑用这个增肥方案?

原因是锂电池太脆弱!用的次数不多!要很小心!稍不注意就挂了!而且也不好买!所以想改用镍电.是不得已而为之!

网友:
近况如何了?螃蟹好吃吗?

网友:
看看这个电池是飞亚拓450的很好的搭档

http://www.xfmodel.com/shop_view.asp?id=46

网友:
贾老师很久不见了?电池看着不错啊,还没用过

楼主:
还没开始吃,出差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