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80A凤凰电调发热的问题!!

楼主(2005-01-23):
刚买一个80A凤凰电调型号是PHOENIX-80TM ,用10节电池时电调上的一个型号为50L05C  45M  AC92的8脚集成块微热。用到20节时该集成块大概有80度左右。电机转不转的情况都是一样。
请教大家这是为什么???是因为该集成块的耐压不够吗???这个电调最多可用多少节电池啊????谢谢

网友:
粉有钱的说

网友:
xh  在 2005-1-23 11:38 PM 发表:

刚买一个80A凤凰电调型号是PHOENIX-80TM ,用10节电池时电调上的一个型号为50L05C  45M  AC92的8脚集成块微热。用到20节时该集成块大概有80度左右。电机转不转的情况都是一样。
请教大家这是为什么???是 ...

网友:
xh  在 2005-1-23 11:38 PM 发表:

刚买一个80A凤凰电调型号是PHOENIX-80TM ,用10节电池时电调上的一个型号为50L05C  45M  AC92的8脚集成块微热。用到20节时该集成块大概有80度左右。电机转不转的情况都是一样。
请教大家这是为什么???是 ...

非常关注。

网友:
xh  在 2005-1-23 11:38 PM 发表:

刚买一个80A凤凰电调型号是PHOENIX-80TM ,用10节电池时电调上的一个型号为50L05C  45M  AC92的8脚集成块微热。用到20节时该集成块大概有80度左右。电机转不转的情况都是一样。
请教大家这是为什么???是 ...

首先你用的什么电池?再就是那个芯片很有可能是个5V的三段稳压,给接受机供电的

楼主:
hhibb  在 2005-1-24 01:00 AM 发表:

首先你用的什么电池?再就是那个芯片很有可能是个5V的三段稳压,给接受机供电的

用的是20节镍氢。那IC不是稳压管,是一个8脚的贴片IC。有看了一下说明书(尽管看不懂)但也能看出是可以用20节电的,因为有这一项的设置。难到80度的高温是属正常

网友:
电机转不转都一样?不会吧?

网友:
这是5V稳压块啊!你可外接待5V电压就解决了啊!

网友:
我来回答你,呵呵
50L05是个5V的稳压器,负责主芯片供电的。正常时候8051F310耗电有20MA,所以在24V时候这个小稳压是有点热的。手能放得下的温度不够50度,你怎么知道是80的??正常来说80问题不大。但是危险温度是105哦。
凤凰对于设计大型电调水平还是不够,其实高压电调应该还有2次分压电路的。用20个电池的时候要使用独立的电源供应给接收机和舵机,否则你的电调死得难看。

网友:
高压情况下应该关掉BEC输出
一般支持高电压的电调,都有跳线用来关掉对接收机供电

温度60就会烫手了,如果不是用温度计测试,靠手摸你是无法确定是不是80度的

网友:
我的25A也发热的,不过只有稍微的温度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经历,后来发现是一个舵机坏了,导致无刷电调很烫,不知道你的事不是这样

楼主:
jait888  在 2005-1-24 10:27 AM 发表:

我也有类似的经历,后来发现是一个舵机坏了,导致无刷电调很烫,不知道你的事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啊,我一个舵机也没接。把电调的红线拔掉可那IC还是很热啊。

楼主:
感谢各位模友的热心帮助,我还有一点不明白就是我把电调重新设定了一下。电机的高速就没了是不是电流设定那项不对啊,可以把这项取消吗?还有一项是选择频率有11KHZ  25KHZ  44KHZ  该选那个啊?我用的是华迈的A36-30-4  KV值1000  咳 我真是太苯了

网友:
建议测量空载时的电流,如果小于20mA就是正常的。

另外可以先接9.6V左右的电压测试一下电调,看看是否有那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