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变的设定问题

楼主(2005-01-24):
请问亚拓25A电变如何进行设定
我用400L2500KV
电机
、1800MAH亚拓原装
电池
设定成无刹车、高进角、65%电压保护
还是就用他的默认值?
2级无刷和6级无刷怎么区分
亚拓的400L2500KV电机是几级的呢?

网友A:
感謝haidong305大大協助回覆
亚拓25A电变设定跟20A及35A的設定方式都一樣
用於T-REX 450的設定.建議設定於低進角,電流較低也較省電
亞拓無刷是屬六級無刷
以上提共給您參考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答
我想再问问进角高、中、低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我设成中会损坏电池吗?
亚拓的1900MAH的电池放电是多少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