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刷

楼主(2005-01-24):
我准备做条船.想以后维护方便点.想买无刷电机.可是德国那款要3500多大洋.要下很大的决心.在这里问问大伙几个问题:
  1.国产的无刷要多少钱.包括电调.性能跟进口的有多少差距.?
   2.无刷容易坏么.高等玩家说不容易坏.可是专业队里的电机却经常坏.
   3.有刷电机有那几款可以加十几粒电池的.?电调呢
    大伙多多讨论............

网友:
电调根据你要用多少节电池决定买多少伏的~电调电流在100A以上~

网友:
国产的无刷一般在300RMB左右,我配的是凤凰的80A电调,还没有用过。容不容易坏可能跟专业队的用法有关:把东西用到极至,也就是临界状态。

楼主:
贾叔电话多少.我想亲自请教.

网友:
ecoeco  在 2005-1-25 05:25 PM 发表:

贾叔电话多少.我想亲自请教.

关于电动的问题你还是问缤纷和zhousheng他们比较好,湖南的电动在国内一直都很领先。

楼主:
贾叔不要这么小气呀.说说电话把.我也想看看油动船合不合似我呀.多想知道些信息....我是厦门的模友.flybest9317@sina.com

网友:
有刷的要上十几节电就选700BB的就行了!东西吗,你使用恰当,合理维护,做好防水工作,就不容易坏(质量有问题的除外啊:P)。要是乱玩也不知道保养,那同样的东西就有可能是容易坏了。:)

网友:
ecoeco  在 2005-1-24 11:28 AM 发表:

我准备做条船.想以后维护方便点.想买无刷电机.可是德国那款要3500多大洋.要下很大的决心.在这里问问大伙几个问题:
  1.国产的无刷要多少钱.包括电调.性能跟进口的有多少差距.?
   2.无刷 ...

德国电机不要这么贵吧,我们这里的电机很好用啊,包你用10至15年。我每年比赛都是用的很好我现在的无刷都用了5年了。我们的电机不要做其他保养,用几年只要换轴称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