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辉盛的外转子无刷电机?

楼主(2005-01-24):
请说一下使用情况,用多大的桨,有多大拉力?

网友:
Tower Pro 380”外转子无刷马达,马达直径:30mm,重量:45g,电压范围:7-12,KV值:1500rpm/V,配“TowerPro 18A 无刷电调,可直接用在翼龙、15轻木3A特技机、米格15、航佳挑战者等遥控模型飞机上。无须配减速齿轮,推力强大,直接驱动,效果非凡!录像。

http://www.planemodel.com/homepage1.htm

网友:
楼上的好象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啊!

网友:
玩小拉力的可以,11v上7035 桨 就300g左右吧. 太勉强上大桨 会发热的很利害的,

网友:
从ELE上抄来的:

普通型外转子无刷电机 重35克 KV值1450 大扭力 高转速!

配GWS/EP7035高效马刀桨 7.2V 推力 340克 12V 540克

配GWS/EP7060高效马刀桨 7.2V 推力 390克 12V 565克

配GWS/EP8040高效马刀桨 7.2V 推力 440克

配GWS/EP9050高效马刀桨 7.2V 推力 485克

推荐桨:EP8040 EP9050

建议使用12V锂电工作发挥最大功率,推荐配套ELE 高倍率动力锂电池,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12V下工作建议配GWS/EP7035 EP8040 EP9050高效马刀桨

楼主:
很多人说用1047桨,我也觉得1047太大了,用7X4应该不错,我刚买了这电机,还没有买桨。

网友:
是的,我身边的朋友就在用1047,看来还可以

网友:
我用过,不错的,带8040桨效果较好,FUTABA-4VF+狂模TCL2000毫安7.4V+小旋风=爽爽!

网友:
用 2.8:1 的减速带 1047,11V 很爽的!

楼主:
我感觉直驱0947的桨不错

网友(2005-03-17):
我用8*4的桨不错,电池用11V2000MA狂模电池,暴的很
再大点的桨就不好说了,怕电池受不住

网友:
我觉得用多大的桨取决于电压;7。4V时转速低些,只能驱动大将了。11。1V时转速高多了,用小桨效率高点,而电机,电调,电池也比较安全。我的朋友用7。2V哩电池时用8040的桨拉力很小很小。最多200多克。(也有可能是浆叶的问题,但是用同一品牌的1047桨拉力就大多了。)另外电压越高,电流越小。也就是说使用时间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