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翼龙II运动型

楼主(2005-01-24):
1月22日晚买的,23日首飞。
兴奋极了。
虽然在模拟器上练了几个月,但是跟真机器的感觉还是不一样。
起飞之前,做了各项检查,可以一离开手就开始不听使唤。
当时那叫一个紧张,过了一会,我马上意识到,微调!
其实微调在起飞前也反复调过,但是目测的不能代表实际飞时的状态。所以后来我总结,起飞前微调只能调个大概,起飞后在真正能调准。
说时迟那时快,飞机横扭竖扭的就朝地面kiss去了,我本能的一拉舵又起来了,翻了个跟头又栽下去了。
这一点经验是,平时用游戏手柄练,虽然方向感觉没问题,但是手柄的行程短,换成发射机容易打得过猛。我决定既然现在有了,以后尽量用

发射机练。而且翼龙II运动型的发射机自带一个音频接口(我接g2试了试抖得厉害,现在正在找办法解决。参看 翼龙II运动型发射机波形,请指点接近Futaba还是JR
另外,发射机的布局我也很不习惯,左手升降、垂尾;右手油门和副翼,而我在g2里练的是左手副翼、升降;右手油门、垂尾。不知道哪个更

流行或者更可取,我应该按翼龙的练呢?还是把翼龙的通道改改呢?
最后,主翼中部和由副翼部分受损,其实,炸得不厉害,都是自带的皮筋勒坏的,以后还是沿用普通皮筋,多邦几道。

时间有限,没来得及拍照,拍好再上传。

[ Last edited by aqee on 2005-1-24 at 16:23 ]

网友:
操作飞机要温柔,要有提前量,应该按飞机的发射机方式来练习,把G2里的改成目前这样的吧

网友:
肯定是右手油门,国内95%以上都是右手油门,你练了左手,以后想换不好换,找人帮你飞或者教你飞,人家和你习惯不一样,没人肯带你的!!

网友:
嘿嘿:我也打算买翼龙运动机呀,
到底用FMS练习还是用G2练习好呀

[ Last edited by 江津崽 on 2005-1-24 at 15:13 ]

楼主:
deepsea97  在 2005-1-24 01:37 PM 发表:

肯定是右手油门,国内95%以上都是右手油门,你练了左手,以后想换不好换,找人帮你飞或者教你飞,人家和你习惯不一样,没人肯带你的!!

我这两种也都是右手油门,不一样的是右手另外一个通道

楼主:
成都小财神  在 2005-1-24 01:07 PM 发表:

操作飞机要温柔,要有提前量,应该按飞机的发射机方式来练习,把G2里的改成目前这样的吧

真的么?好,说改就改,今天开始按左手升降、垂尾;右手油门和副翼的方式练,看来要有一阵痛苦的过程了
我当初可是在g2里选美式的方式练得,不能盲目崇洋呀!

[ Last edited by aqee on 2005-1-24 at 16:24 ]

楼主:
江津崽  在 2005-1-24 02:23 PM 发表:

嘿嘿:我也打算买翼龙运动机呀,
到底用FMS练习还是用G2练习好呀

G2的真实性比FMS好多了,有条件最好用G2
FMS先装上看看,很简单

网友:
哪有翼龙运动机空机买啊?多少米?

楼主:
njlhjyp  在 2005-1-24 04:14 PM 发表:

哪有翼龙运动机空机买啊?多少米?

这里的商城就有呀!

网友:
买的翼龙II运动型多少米?

在哪里买的?最近想买一架

网友:
花了好几天时间才把G2下完了,好辛苦,不过效果比FMS果然美德说

楼主:
segavf4  在 2005-1-24 06:08 PM 发表:

买的翼龙II运动型多少米?

在哪里买的?最近想买一架

7百多,你在什么地方呀?

网友:
aqee  在 2005-1-24 04:25 PM 发表:

这里的商城就有呀!

我是指空机,这里的商城已经缺货了。

网友:
7百多,你在什么地方呀?

7百多是标准配置吗?我是陕西的

楼主:
segavf4  在 2005-1-25 09:52 AM 发表:

7百多是标准配置吗?我是陕西的

全套的配置,充电即飞

楼主:
njlhjyp  在 2005-1-25 09:45 AM 发表:

我是指空机,这里的商城已经缺货了。

空机,也能卖,价钱不知道

网友:
商场也不用700呀。。。

楼主:
onedogface  在 2005-1-25 10:06 AM 发表:

商场也不用700呀。。。

什么商场?我买得不算很贵吧?

网友:
所说的商城也就是本站里的商场,空机也就480

http://www.5imx.com/shop/5imx-productShow.asp?id=756

楼主:
onedogface  在 2005-1-25 10:06 AM 发表:

商场也不用700呀。。。

商城里是  688 + 60= 748
还要等着寄过来,我何必呢

网友:
我买整机 580+35  还没到

楼主:
江津崽  在 2005-1-26 08:03 PM 发表:

我买整机 580+35  还没到

还是广东便宜多了,毕竟近呀。

网友:
有没有谁给详细点,介绍翼龙遥控器怎么用FMS练习的啊,我试了一下,根本没有反应嘛!

楼主:
meyi  在 2005-2-3 09:51 AM 发表:

有没有谁给详细点,介绍翼龙遥控器怎么用FMS练习的啊,我试了一下,根本没有反应嘛!

简单地说,你买根音频线,就是两头都是耳机那种插头的,查到声卡的mic 或 line-in口
安装ppjoy 和 smartpropo
在fms里设置一下就行了
更详细的参看各位dx以前的帖子。

楼主:
yuuki  在 2005-2-3 04:08 PM 发表:

飞多了动力就下降了

飞了多久感觉动力下降?

楼主:
yuuki  在 2005-2-3 07:01 PM 发表:

电池冲放次数多了就没劲了

,我知道多了就没劲了,我是问多久

网友:
你终于买了翼龙了
呵呵,火鸟还飞不?有空来东直门飞吧,大,上次我去朝阳公园看了看,感觉还是不好飞
电池我记得有人说380能200次,480就不知道了,而且480的电机磨损据说较大

楼主:
快乐小陈  在 2005-2-4 09:25 AM 发表:

你终于买了翼龙了
呵呵,火鸟还飞不?有空来东直门飞吧,大,上次我去朝阳公园看了看,感觉还是不好飞
电池我记得有人说380能200次,480就不知道了,而且480的电机磨损据说较大

好呀!你不是说东直门那块是个拆迁的地方吗?还可以飞?
不过现在风大,能飞的时间少多了,你什么时候去叫我。

我有时候去家里那边的一个废旧水库飞(大兴),地大,随便飞,还可以放鞭炮
想来玩的话,欢迎

楼主:
yuuki  在 2005-2-4 07:59 PM 发表:

不超过10个冲电次数

那是太次了!
我的火鸟的几十个充放了,现在没什么变化呢。
翼龙的用的还不多,观察观察

网友:
设备可以吗?

楼主:
13341175081  在 2005-2-6 02:42 AM 发表:

设备可以吗?

不太懂不好评价,反正不算什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