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今天试飞了

楼主(2005-01-24):
没飞起来,一方面是自己的电池不行,还是以前的9.6v的,也算是用了大半年了.但在测试中发现,书上建议的PITCH是-1,4,7不太合适.想问下飞起来的朋友们用的多少设置,还有就是空机来的时候悬翼头的连杆长度都不对,自己一定要自己查看包括平衡翼的两边对称角度,我一开始疏忽了靠一启动飞机象蹦蹦机.等待进一步的测试.

楼主:
现在悬翼头已经调试差不多了,共震小多了,但起飞还是有抖的现象,估计还是有些地方没调好,一时还没找到.

网友:
都飞了也没有看见你的图

楼主:
没拍,没飞起来.

网友:
400自带的遥控器3D模式都有吗?IDEL1、IDEL2、THROTTLECUT?

网友:
7777777  在 2005-1-24 01:11 PM 发表:

没飞起来,一方面是自己的电池不行,还是以前的9.6v的,也算是用了大半年了.但在测试中发现,书上建议的PITCH是-1,4,7不太合适.想问下飞起来的朋友们用的多少设置,还有就是空机来的时候悬翼头的连杆长度都不对,自己一 ...

我的 Pitch curve 是 0-1,2-3,4-5,6,8 度, Throttle curve 是 0%,30%,50%,70%,100%. 用 4000 KV 無炭刷摩打, 11.1V Li-Po 電.  基本上 Throttle 推到 50% 已經起飛了

Max 主槳 RPM 大概是:
4000 x 11.1 / 13.2 = 3,364 (13.2 是 gear ratio)

50% Throttle:
3364 x 50% = 1,682 RPM

已正常 Zoom 400 來說, 1,700-1,800 rpm 做 hovering 應該無冇問題, 要做 3D 太概要 2,100-2,200 rpm

网友:
楼上的,要知道他是国产的,哈哈

网友:
chujian  在 2005-1-24 05:44 PM 发表:

楼上的,要知道他是国产的,哈哈

我有些 Zoom 400 金屬配件也是國產的, 國產的 Zoom 400 應該不會太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