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柄4通认3通,不易注意的问题

楼主(2005-01-24):
我去年研究并解决手柄接g2只认三通的问题,一直用到现在,在多个机器上安装成功。
但是想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发了个贴问有没有人用手柄,居然没人回应,我也就懒得写了。
我用的北通震动3手柄,原装和组装ps手柄配usb转接盒或并口转接器。北通需要驱动(8866什么的那个),USB转接盒需要驱动[疏忽,感谢 蓝天雄鹰 更正],并口的就用很早就有的dxpad就行。
我简单谈谈几个不容易注意到的问题,有问题再补充。
1. 装好驱动之后打开注册表,找到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MediaProperties\PrivateProperties\Joystick\OEM\。这里面有很多手柄的设置,

找到你要设置的那个并打开,以ps usb转接盒(VID_0925&PID_8866)为例。通常这里有:
...\Joystick\OEM\VID_0925&PID_8866\Axes\0
...\Joystick\OEM\VID_0925&PID_8866\Axes\1
...\Joystick\OEM\VID_0925&PID_8866\Axes\2
...\Joystick\OEM\VID_0925&PID_8866\Axes\3
有的是0-7,甚至更多,不用管它。
2. 备份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MediaProperties\PrivateProperties\Joystick\OEM\VID_0925&PID_8866
3. 备份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MediaProperties\PrivateProperties\Joystick\OEM\VID_0925&PID_8866

\Axes。这个备份是为了改起来方便。
4. ...\Joystick\OEM\VID_0925&PID_8866\Axes\下全部删除。
5. 找到第4步备份的文件,右键,编辑。改成如下: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MediaProperties\PrivateProperties\Joystick\OEM\VID_0925&PID_8866\Axe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MediaProperties\PrivateProperties\Joystick\OEM\VID_0925&PID_8866\Axes\0]
@="X"
"Attributes"=hex:01,01,00,00,01,00,30,00
"FFAttributes"=hex:0a,00,00,00,00,01,0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MediaProperties\PrivateProperties\Joystick\OEM\VID_0925&PID_8866\Axes\1]
@="Y"
"Attributes"=hex:01,01,00,00,01,00,31,00
"FFAttributes"=hex:0a,00,00,00,00,01,0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MediaProperties\PrivateProperties\Joystick\OEM\VID_0925&PID_8866\Axes\5]
@="Slider"
"Attributes"=hex:01,01,00,00,01,00,36,00
"FFAttributes"=hex:0a,00,00,00,00,01,0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MediaProperties\PrivateProperties\Joystick\OEM\VID_0925&PID_8866\Axes\6]
@="Z"
"Attributes"=hex:01,01,00,00,01,00,32,00
"FFAttributes"=hex:0a,00,00,00,00,01,00,00
当然你也可以,把这段存成文件pspad.reg。
6.导入注册表,OK
注意:Axes 0 1 5 6,不但数字不能错,而且中间加别的(如:0 1 2 5 6)也不行,这是绝大多数不认4通道的原因。
另外,"Attributes"=hex:01,01,00,00,01,00,30,00 这里的30 31 36 32 数字不能错,其实就是根据你手柄驱动定的,手柄每个通道编号多少就是多少,错了就没有,互相换换位置倒是可以,大不了上下左右颠倒。

找不到缺失通道的数字的话:
"Attributes"=hex:01,01,00,00,01,00,30,00 这里的30 31 36 32 分别改为 30 31 35 32 试试看。如果还不行就改为30-37的别的数字如33 34 36 37, 这样原来正常的轴应该没了,不能动的轴就应改出来了,找到是哪个数字,跟以前正常的轴数字组合一下,就好了

g2中的发射机窗口显示的左右摇杆正好根手柄相反,不知道用发射机有没有这个问题,这个我也解决了,有需要我再贴。
点击发射机视图左上角的点点,会弹出一个设置窗口,里面有对应的选项,找找看哪个适合你

[ Last edited by aqee on 2005-2-24 at 17:54 ]

网友:
不错,很有专业精神

楼主:
承蒙斑竹夸奖,连发三次!
(别告诉我点错了!呵呵)

网友:
我的经验是,必须安装手柄的驱动程序,windows自带的调不了。我用的是30元1个的手柄。如果银子不多的朋友。也不必买北通(70元)。

网友:
另外我想请教北通编程手柄应该怎样设置,我的就是右手柄左右不能动,应该是映射不到滑块

楼主:
diymax  在 2005-1-24 04:50 PM 发表:

有效行程可能是滑动变阻器的问题

对!就是国产的变阻器太次了。

网友:
请高人帮帮忙研究一下北通编程手柄可以吗

楼主:
diymax  在 2005-1-24 05:13 PM 发表:

请高人帮帮忙研究一下北通编程手柄可以吗

很想帮你,可惜,我没有这样的手柄

不过,再次强烈建议:用PS原装手柄
虽然原装的贵些,但是用了就知道到,绝对值的
不过我买的是2手的50块左右,买的时候带着笔记本试的,老板都快烦了,呵呵
有条件的话,借朋友的手柄感受一下!

网友:
终于搞定北通了,哈哈

有北通编程手柄的朋友可以如下导入注册表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MediaProperties\PrivateProperties\Joystick\OEM\VID_045F&PID_01FF]
"OEMName"="BETOP C056"
"OEMData"=hex:20,00,00,00,10,00,00,00
"OEMHardwareID"="GamePort\\VID_045F&PID_01FF"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MediaProperties\PrivateProperties\Joystick\OEM\VID_045F&PID_01FF\Axe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MediaProperties\PrivateProperties\Joystick\OEM\VID_045F&PID_01FF\Axes\0]
@="X"
"Attributes"=hex:01,01,00,00,01,00,30,00
"FFAttributes"=hex:0a,00,00,00,00,01,0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MediaProperties\PrivateProperties\Joystick\OEM\VID_045F&PID_01FF\Axes\1]
@="Y"
"Attributes"=hex:01,01,00,00,01,00,31,00
"FFAttributes"=hex:0a,00,00,00,00,01,0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MediaProperties\PrivateProperties\Joystick\OEM\VID_045F&PID_01FF\Axes\5]
@="Slider"
"Attributes"=hex:01,01,00,00,01,00,33,00
"FFAttributes"=hex:0a,00,00,00,00,01,0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MediaProperties\PrivateProperties\Joystick\OEM\VID_045F&PID_01FF\Axes\6]
@="Z"
"Attributes"=hex:01,01,00,00,01,00,35,00
"FFAttributes"=hex:0a,00,00,00,00,01,00,00

[ Last edited by diymax on 2005-1-24 at 18:11 ]

网友:
ps的我没用过。不过我打算在手柄上粘个木棍,增加高度来改善行程。但是胶水还没选好。另外1个要改经的地方式油门,大家知道遥控器的油门是不能自动回中的。而且有1定阻力来定位。第3点是按钮不能锁定,按住就有一方就回去了。

网友:
我用迪龙手柄也是满行程的。我不知道aqee,所指的行程是什么?

网友:
aqee  在 2005-1-24 05:34 PM 发表:

很想帮你,可惜,我没有这样的手柄

不过,再次强烈建议:用PS原装手柄
虽然原装的贵些,但是用了就知道到,绝对值的
不过我买的是2手的50块左右,买的时候带着笔记本试的,老板都快烦了,呵呵
有条件的话, ...
感谢回复!50块二手都比全新仿做的好了,因为使用寿命可能比全新仿做的更长!那个老板可能赚得不多

网友:
可能把非原装PS手柄换一个滑动变阻器就可以满行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