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保护器还是一个危险的东西哦

楼主(2005-01-24):
橡皮筋一断,桨不就成武器了?
使用这个的人请来谈谈心得。

网友:
1:用折叠桨,
2:平时用电脑G2 练习降落,提高自己的操控技能.

网友:
呵呵,如果这么想那连门都不敢出了。

可以选用质量好点的皮筋解决。

还有就是保护器其实不光起到保护螺旋桨的作用,你想想如果不小心打到人的话,皮筋可以起到缓冲重用,是保护人才对~~~

网友:
楼主太钻牛角尖了,凡事都有两面性,有些事必须亲自去试了才知道。光靠自己主观分析有时结果不一定正确,就拿悬索桥为例,你看一庞然大物就吊在两跟钢锁上,是不是一走人,一受力,桥就要夸了呢?

网友:
除非桨断了,我想不通如果橡皮断了,桨会朝那里飞?两个桨叶朝相反的方向飞?不是连在一起的么

网友:
shuiguan  在 2005-1-24 04:56 PM 发表:

楼主太钻牛角尖了,凡事都有两面性,有些事必须亲自去试了才知道。光靠自己主观分析有时结果不一定正确,就拿悬索桥为例,你看一庞然大物就吊在两跟钢锁上,是不是一走人,一受力,桥就要夸了呢?

话不能这么说,上了桨保护器后,桨的确有可能由于橡皮筋断了而飞脱出来伤人.(后推除外)
所以楼主不是在转牛角尖.

网友:
那这样说吧,凡事先做好预防吧,其实每次飞时都是走航线,吊机也在视线以上,而且坚决杜绝旋转面内有人,感觉也没什麽危险的,,另敢问各位高手,大家都不用保护器吗?

网友:
我没用过保护器

网友:
我想,如果桨脱离后,由于空气的阻力,桨的动力会很快降低的,最后也只是飘下来而已,也没什么杀伤力吧,也就是砸伤人。

网友:
所以你要找不一般的橡皮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