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种原因会使机体抖动

楼主(2005-01-24):
如题

网友:
大桨不平衡
主轴弯曲
平衡翼叶片不水平

网友:
主浆不对称,主轴承有虚位....等等

网友:
尾轴弯曲,两个尾翼PITCH不一样,两个主浆PITCH不一样,副翼两边PITCH不一样,副翼两边长度不一样,螺丝没紧.

网友:
所有旋转部件的动平衡。即使pitch都是一样的,这个也会造成很大的抖动。

楼主:
大桨动平衡是什么原因导至不同呢,大桨动平衡如何调节.

网友:
动平衡简单的方法是可以这样调:

1.找到大桨的重心
2.在重心点上增加或减少重量

网友:
7777777  在 2005-1-25 08:47 AM 发表:

大桨动平衡是什么原因导至不同呢,大桨动平衡如何调节.

有贴纸阿

网友:
我的小电直最近机头会点一点的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电池没有绑牢固也会出现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