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II运动型发射机波形,请指点接近Futaba还是JR

楼主(2005-01-24):
我装上PPJoy后,打开控制面板的游戏控制器,发现多跳得已经不能称为抖了,简直是在欢蹦乱跳,注意是乱跳!上下左右每个规律。
说她乱还能控制一点点,只是有点反映,最可气的是一个方向增加到100%后又从0开始增加,减小也是减到0,又从100%开始减,没法用。(当时我用的是FutabaPPM的 winmm.dll, JR的简单试了一下,差不多,今天我问了一下据说应该是JR的,表示怀疑,回去再仔细试试看)
我昨天找了个声卡示波器,看到的波形2秒一大跳,小跳更是没完没了,同步X也跟不上,一直在走走跳跳的。

声卡示波器截取的,波形好烂,不知道是声卡的问题还是发射机质量不好,我想应该是后者。
大家看看,这个发射机应该是类的?我应该用什么软件配合玩G2呢?
另外,fms也是一样
正常波形

最大值波形 两摇杆全部左上

最小值波形 两摇杆全部右下

关闭发射机的“零”位置

那个同步的脉冲最滥,真让人感觉电量不够了

[ Last edited by aqee on 2005-1-24 at 14:52 ]

网友:
PPM编码波形吗?如果是的话,你把一聋遥控器扔掉吧!那波形比玩具遥控器的接受机波形都差!!

网友:
哥们儿,你直接把遥控器的编码信号输出接声卡了吧,建议你接一510K的电阻,否则当心你声卡爆掉。em06:声卡虚拟的示波器幅值你是别想看了。

楼主:
雏鸟小飞  在 2005-1-24 04:51 PM 发表:

哥们儿,你直接把遥控器的编码信号输出接声卡了吧,建议你接一510K的电阻,否则当心你声卡爆掉。em06:声卡虚拟的示波器幅值你是别想看了。

多谢提醒,真没想到这个问题,不过还要自己改线,我这又没工具.....
郁闷
昨天弄了一晚上,没事,是不是可以呀?

网友:
咋样了行不?510K不行可以换小一点的220K、100K,别太小了就行,适当调虚拟示波器的增益,好使了把你地波形图上一个,大家比较一下。以下是我自己做的PPM编码器的波形,5通道的应该是6个脉冲,第5通道的电位器拧到头了(上图时忘拧了),所以只有5个波形。

楼主:
昨天买了一根单声道的音频线,接在台式机上波形好多了,大家再帮我看看!
我没有加电阻,手头没有工具,线是买来封好的

[ Last edited by aqee on 2005-1-25 at 09:03 ]

网友:
没输入时候,轨迹在那里啊?你的波形是从那点测的?再向后是调制级了么?

楼主:
雏鸟小飞  在 2005-1-25 09:12 AM 发表:

没输入时候,轨迹在那里啊?你的波形是从那点测的?再向后是调制级了么?

发射机自带了一个音频接口的教练口,我没有打开壳子。

没有输入时,大概在下面数两三格的位置。不太确定

我感觉我的波形怎么跟你反着?
是不是地线应该和信号线反过来接就好了?
现在的现象是,打左的时候从100开始下降到0,打右的时候从0开始到100,我说的0和100都是大概,跳得厉害,其他通道亦类似。

[ Last edited by aqee on 2005-1-25 at 09:48 ]

网友:
刚又测了一下,如图。我们的脉冲相反。我这里还少一级反向。
我的图中波形所示,电位器已经打到头了,脉冲间隔约2ms,往回拧电位器时能调到1mS。

网友:
对比图片发现,我们的第一个脉冲前沿好像对不上啊,即使我加一级反向,也对不上,你的图片中第一个脉冲后沿是我图片中第一个脉冲前沿。

楼主:
从我的图上看,也是1-2ms左右,为什么我的会出超出后从零开始的现象呢?

网友:
你那是四通道的吧?试试把电位器都打到头,尽量让波形间间隔接近2mS,虚拟示波器同步开没呀?

楼主:
雏鸟小飞  在 2005-1-25 10:55 AM 发表:

你那是四通道的吧?试试把电位器都打到头,尽量让波形间间隔接近2mS,虚拟示波器同步开没呀?

东西都在家呢,晚上回去弄。
同步开了
尽量让波形间间隔接近2mS,什么意思?我要调整微调吗?

[ Last edited by aqee on 2005-1-25 at 11:11 ]

网友:
两个脉冲的前沿与前沿(或后沿与后沿)之间的时间,如果不够微调该调也得调。我的想法是:都调成2mS不就可以有个基准了,然后再逐个电位器往回调,这样不就能看出每个通道的波形了。我怀疑缺少第一个脉冲,那可是同步脉冲啊。

楼主:
雏鸟小飞  在 2005-1-25 11:45 AM 发表:

两个脉冲的前沿与前沿(或后沿与后沿)之间的时间,如果不够微调该调也得调。我的想法是:都调成2mS不就可以有个基准了,然后再逐个电位器往回调,这样不就能看出每个通道的波形了。我怀疑缺少第一个脉冲,那可是 ...

看不太懂
你的意思是说我的波形里少一个脉冲?

网友:
是这意思,缺第一个脉冲或是第一个脉冲不稳定。要是有真示波器就好了,可以更准确的判断。

楼主:
雏鸟小飞  在 2005-1-25 12:41 PM 发表:

是这意思,缺第一个脉冲或是第一个脉冲不稳定。要是有真示波器就好了,可以更准确的判断。

如果把我的波形倒过来,还缺吗?

网友:
倒过来????!?!?!
你要干啥呀?

楼主:
雏鸟小飞  在 2005-1-25 02:31 PM 发表:

倒过来????!?!?!
你要干啥呀?

我不明白你要干什么,我后来贴的那个波形很清楚了
你不是也觉得咱们俩的波形是反的吗?

网友:
俺地遥控器还没完工呢。

楼主:
昨天晚上又在台式机上重新测了一下
正常波形

最大值

最小值

网友:
不错啊,波形很好呀。
用在模型上抖舵?

楼主:
雏鸟小飞  在 2005-1-26 09:22 AM 发表:

不错啊,波形很好呀。
用在模型上抖舵?

模型上不抖,但是用在ppjoy上抖得没法看
你有办法吗?

网友:
接的串口么?线是自己做的还是现成的?
能不能是遥控器的地与电脑接口的地没共地呢?

楼主:
雏鸟小飞  在 2005-1-26 10:25 AM 发表:

接的串口么?线是自己做的还是现成的?
能不能是遥控器的地与电脑接口的地没共地呢?

你还不知道哪?
单声道的音频线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接口?是用PIC单片机做的使用串口的接口吗?

如果是的话,我也用过。用我的FF9跟你的情况一样,换用我的另一台自己加的PPM输出的遥控器情况就好一点,只是偶尔抖舵。用声卡的示波器看两台遥控器的输出波形,发现自制的那台输出的PPM信号幅度比FF9的大好几倍。看了一下PIC串口的原理图,发现它的PPM信号输入使用三极管作反相,FF9的PPM信号强度不足以让三极管导通,所以舵不停的乱跳。你可能需要修改PIC串口的输入部分,将三极管去掉,串联一个1k的电阻试一下。但前提是PIC单片机内的程序是捕捉PPM信号的上跳沿或下跳沿的,而不是对高低电平进行计数的。

另外声卡示波器,对声卡的信噪比要求高,声卡的背景噪声会叠加到PPM上。

网友(2005-02-28):
声卡示波器怎么弄的?

网友:
声卡太烂
还有最好接lin-in 不要接mac
声卡的信噪比还是很重要的,毕竟传输的是模拟信号

网友:
发现接入MIC是方波,而接入line in是对应方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尖锋,何解?

网友(2005-04-30):
求翼龙配的winmm.dll 谢谢
sonyweitao@sohu.com

网友:
ha_90000  在 2005-4-22 01:22 PM 发表:

FUTABA

你说的翼龙遥控音频接近FUTABA吗?怎么我在G2里玩不行的呢?是按照G2+虚拟操纵杆的方法去玩。。。连校准都不行乱跳的

网友:
辉辉  在 2005-5-12 05:06 PM 发表:

这是你的音频线受到电脑高频干扰造成的,没法PPM就是这样,我曾经试过,用我的9Z先用PPM试,也是跳得无法使用,后来换了PCM后就一点都没事了

但是玩FMS就没问题啊。很好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