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给点帮助吗?

楼主(2005-01-24):
我是一个对模型直升机非常感兴趣的朋友,一个星期前带孩子到玩具店玩,结果父女俩都在那里找到了快乐,看到货架上的电直直升飞机简直让我爱不释手,但这两天网上一查好像这玩艺并不容易操作,但我依旧下决心要玩一玩。但身边没有这样的玩友,网上很多专用名词、术语甚至零部件的名称都不太清楚,所以在这里向各位大侠求援了。有谁能给本人提供帮助吗或告诉本人上那这方面的资料。本人是贵阳的朋友,email:YYBB0958@sohu.com。在这给各位前辈叩首了。

网友:
多搜索同样的网站,多看帖.
电直按大桨直径分大,中,微.当然是大点的好,但价钱,飞行场地就不一样了.
相同大小的电直:
有单独系统的,二合一三合一系统的,当然是有单独舵机的好;
有锁尾陀螺仪的和没有的,当然是有的好,深入研究和调试那就有的说了;
是轴传动还是单独的尾桨电机;
再看悬翼头,这也是关键.可以看看放大图片;

选择制做精良,配件及时,飞行稳定的机器

控制器套用固定翼控制器,最起码要四通道.一般使用都有说明书.
左边上为降舵,下为升舵,左右为机首左右转.名称套用固定翼,不是说打升舵机器就上升.其实叫做前进后退还差不多.
右边上下为油门,左右为副舵---左右横移.

前进时机首下附,后退时机手上仰,和真的姿态一样,很有乐趣.

飞行前调试后,从蛙跳到离陆,空中悬停,回旋---以侧倾的姿态回转,到着陆.

好,低手说这么多.再等高手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