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调试遇到问题,大家来帮助我解决下.

楼主(2005-01-24):
现在所有连杆都调整好了,PITCH也一样了,但就是悬转后机体右起落架有共震(油门越大抖的越凶),左边好好点一点不动,奇怪了.
[ Last edited by 7777777 on 2005-1-24 at 18:17 ]

网友:
大浆下掉就无此现象,但按上大奖就又有了,同时我观测大降无任何双浆??真搞不明白了.

网友:
没人关心啊

网友:
刚又换上了木浆,好些右起落架放地上还好,用手拿起来机机一悬空就抖动了。

网友A:
是不是大浆夹有问题?

网友:
大浆夹有什么样问题

网友B:
有可能两只桨的螺距不一样。

网友C:
大浆螺距,平衡浆长度、螺距都一样了没?

网友D:
估计是大桨动平衡不好,导致的震动。

网友:
大桨动平衡是什么原因导至不同呢,动平衡如何调节.

网友E:
看看有无双桨现象

网友:
双桨现象基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