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问个GWS舵机的问题

楼主(2005-01-24):
我的MS上,发现一个副翼
舵机
,当遥控打左或者右的时候,舵机不是同步转动的,而是当我打到左底,然后舵机突然有个转向,打到右底也是,有个停顿时间,然后转一个角度.舵机坏了嘛?还是接触不好?

网友A:
建议每个舵机单独进行测试
就是说把舵机一个一个连在第一通道试

网友B:
拆开看看是不是齿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