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Reflex XTR模拟器接口问题

楼主(2005-01-25):
我在装这套
模拟器
时,软件安装一切OK,就是USB狗不认.
状况是:当把接口插入USB时,主机内置杨声器连续急促短"滴"声报警,此时,键盘与鼠标无反应,...
本人的机子配置是:
微星845pe主板
cpu:2.4b
显卡:ti4200
512mb内存
百思不得其解!!!
望高人指点.

网友A:
听这种情况应该是狗有问题!

网友B:
是不是USB插头的电源和地短路了,你用万用表量一下USB插头左右两边的管脚

网友C:
先插狗再开机试一试

楼主:
多谢各位有心人...
经过多次尝试,判断为接口坏了...伤心中.....